又来骗下载分咯· · · 苹果A1465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6-10):
同行送修一苹果 A1465 不上电· ·

电源头不亮

· · 拆开先测量 待机· ·    待机无· ·

· · · 好吧 看下图

大家猜猜结果如何 ··

插电池冒烟了· · 线烧了· ·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

这个待机的VIN不是14.8V   而是8V· · ·

后来查找原因 猜猜是什么原因· ·

PPBUS_G3H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 · 新款机型是公共点电压8V左右 老款机型是14.8V
老鸟回答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后来检测
保险开路了· · 直接一坨上去· · 机器一切正常

故障虽小 我也查了半天· · 不懂苹果上电真累· ·

维修全靠猜·  谢谢大家· ·

下面转载论坛上一个苹果上电时序:

一 待机电路

苹果的电源接口电路原理
J6900是苹果A1286主板上的电源接口,一共5个针脚。
其中,1,2脚为适配器主供电的输入;
3,4脚为地线;
5脚为1-wire信号线。1-wire信号线通过过压保护器U6900,输出信号SYS_ONEWIRE信号与主板通信;

PPDCIN_G3H输入后,经过隔离MOS管Q7080内部体二极管,输出PPDCIN_G3H_OR_PBUS;

PPDCIN_G3H_OR_PBUS为U6990供电,U6990输出PP3V42_G3H(3.3V电压);

PP3V42_G3H电压输出后,要经过U5000来检测,U5000是一个高精度欠压检测器,内部原理如下:

工作原理:input引脚为输入电压检测端,在内部分压后,与Vref比较,电压正常时,1脚输出高电平,电压低于标准时,1脚输出低电平。那么应用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对PP3V42_G3H的检测,当PP3V42_G3H电压符合标准后,U5000输出高电平SMC_RESET_L给EC。
PP3V42_G3H分出另一路,给U5020供电,U5020输出PP3V3_S5_AVREF_SMC给EC。

PP3V42_G3H分出为EC提供供电:

在苹果A1286的笔记本中,是不存在RTC电池的。RTC供电是直接有PP3V42_G3H提供:

除此之外,PP3V42_G3H还会为很多信号提供上拉:

二 充放电电路
在苹果机器当中,公共端的供电是由充放电管理芯片在控制MOS管降压后转换而来,不同于常见的笔记本电脑架构(直接由适配器输出)。所以,苹果的电路当中,充放电电路是使用适配器时一直工作的。
在A1286当中,充放电芯片型号是ISL6259,芯片本身有几个常见功能,与其他的充放电芯片都是一样的。
1 芯片主供电的输入,是由适配器电压经过两个二极管,输入到芯片的2脚DCIN:

芯片得到供电输入之后,会有VDD电压输出,提供给芯片外围电路供电需要;

2 适配器电压检测,3脚ACIN
在这里,是这样来设计的,从适配器输入端连接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来为芯片的ACIN提供一个高电平检测信号
3 当电压符合要求后,芯片会有ACOK信号的输出。

SMC_BC_ACOK信号发出给EC,EC接收到后,发出SMC_ADAPTER_EN信号给PCH,通知PCH现在适配器已经接入:

同时将保护隔离的两个P沟道MOS管打开:

向后面输出PPDCIN_G3H_INRUSH电压。
芯片的12脚也是一个供电的输入,为内部的SM管理模块供电,12脚为SM模块的复位信号,正常工作时,也要为高电平信号输入:

芯片打开Q7080与Q7085后,适配器电压会向后面电路输出,

经过R7020精密取样电阻后,输入到高端门场效应管Q7030的D极。
在后级电路正常,芯片功能完好的情况下,芯片会发出方波驱动驱动两个MOS管轮流导通,向后面输出电压:PPBUS_G3H

在芯片工作后,芯片内部有两组电流检测模块,一个是检测适配器的输入的电流大小,输出信号AMON反馈给EC,另一个是检测充电电流的大小,输出信号BMON反馈给EC。
而电池的充电与放电,是由Q7055来控制的。

三 系统供电
先来做个总结,苹果A1286的上电时序,如果把上面的内容做一个分类与排序的话,可以在下面的图片中了解一个大概:

即:第一步是待机电路的工作,第二步是充放电电路的工作,第三步,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系统供电的3.3V与5V供电电路的工作。
在A1286电路中,3.3V与5V的控制芯片型号是TPS51125,大概的工作顺序:
1 首先,是公共端供电的输入:

分成三路,两路给高端门场效应管供电,另一路为芯片提供主供电的输入。
2 接下来,是芯片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SMC_PM_G2_EN,发到芯片的13脚EN0,这个信号在数据手册里的描述是在接地时,芯片关闭线性电压的输出,悬空或者连接电阻到GND时,开启线性输出。

3 EC在得到供电后,输出信号:SMC_PM_G2_EN,芯片8脚17脚输出线性电压:

这两个电压的作用,P5VP3V3_VREG3电压是没有其他连接的。而PP5V_S5电压连接了几个芯片的供电端。也就是为几个供电芯片提供主供电的。
4 芯片要输出两路BUCK电压(3.3V与5V),要满足的条件是ENTRIP1与ENTRIP2为高电平,那么对应的,下面连接的两个mos管就要关闭:

要关闭这两个MOS管,就需要对应的开启信号的输入,其中,P3V3S5_EN信号是由EC在待机状态发出:

而P5VS3_EN信号是在PCH得到触发信号后,发出的SLP_S4#信号来RC延时后转换的:

所以,苹果A1286的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3.3V电感有3.3V的电压产生;而5V电感的待机状态电压为0V。
在PP3V3_S5电压正常产生后,U7940会对PP3V3_S5电压进行检测,电压符合要求后,输出高电平信号:RSMRST_PWRGD

RSMRST_PWRGD信号发给EC,EC收到高电平信号后,将信号:PM_RSMRST_L拉高,发给PCH:

至此,待机的3.3V电路工作完成,接下来的动作,就是等待机主按下开机按键。
四 开机触发
A1286的开机按键是连接在键盘上的,所以与主板通信也是通过键盘接口连接通信的:

键盘接口的pin5输出开机触发信号,连接R5710,输出信号SMC_ONOFF_L,发出的高低高跳变信号给EC:

EC在接收到触发信号后,发出PWRBTN_L:

发送到PCH的PWRBTN#信号针脚:

:PM_BATLOW_L,这个信号要开机,必须要为高电平,而这个信号是EC直接发出的。是在EC检测电池电量后,发出这个信号的。如果电池的电量不足以维持系统启动,这个信号将被EC驱动为低电平而导致PCH不触发。
PCH接收到PWRBTN#信号后,发出SLP_S3#,SLP_S4#信号(SLP_S5#信号是用在使用电池的状态时,PCH没有接收到SMC_ADAPTER_EN时,SLP_S5#信号为低电平,EC不会发出P3V3_S5_EN给系统供电,起到了待机减少电池电量损耗的作用。按下开机按键后,拉高SLP_S5#,SLP_S4#,SLP_S3#),

SLP_S4#信号用来开启内存供电,SLP_S3#信号用来开启除了内存供电与CPU供电的其他各组供电.
首先我们来看PM_SLP_S4_L信号的相关控制电路:

上图中,PM_SLP_S4_L信号开启USB的端口供电。

PM_SLP_S4_L信号返回给EC。

PM_SLP_S4_L信号接一个下拉电阻R5094,这样在信号没有发出时,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

PM_SLP_S4_L信号导通Q7812,拉低Q7810G极,Q7810导通,产生PP3V3_S3电压;

PM_SLP_S4_L信号经过RC延时后,产生信号:P5VS3_EN,DDRREG_EN,
P5VS3_EN信号开启5V电压:

DDRREG_EN开启内存1.5V供电:

PM_SLP_S3_L信号发出后,主要是控制一下各路供电:

在这个电路中,PM_SLP_S3_L信号高电平后,导通下面的的Q3205,上面的Q3205(Q3205是由两个NMOS封装在一起的)截止。P1V5CPU_EN信号被PM_SLP_S4_L拉高。发送给U7801,导通Q7801,产生PP1V5_S3RS0;

而MEMVTT_EN信号被PM_SLP_S3_L拉高后,开启PP0V75_S0_DDRVTT:

PM_SLP_S3_L信号发出后,也要返回给EC:

PM_SLP_S3_L_R(由PM_SLP_S3_L信号经过电阻后转换而来)信号导通下面的Q5315,将上面的Q5315G极拉低,PPBUS_G3H电压经过Q5315(上面的)向后面输出经过电阻串联分压后,产生SMC_PBUS_VSENSE的电压检测信号发给EC。

PM_SLP_S3_L_R信号导通Q7812后,Q7830导通,PP3V3_S5向后面输出PP3V3_S0:

PM_SLP_S3_L_R信号开启PP5V_S0

PM_SLP_S3_L_R信号开启网卡供电:

PM_SLP_S3_L信号开启J9400端口5V供电:

在上面的电压产生后,会有几路电压发给显示信号的切换控制芯片(GMUX)U9600:

U9600发出显卡供电(NV独显供电芯片)开启信号:EG_RAIL1_EN,EG_RAIL2_EN,EG_RAIL3_EN,EG_RAIL4_EN:
分别开启显卡芯片需要的各路供电:

其中,EG_RAIL3_EN信号发给U8900,开启显卡核心供电:

在EN_RAIL这几个信号所控制的各路供电正常产生后,会有对应的电源好信号PM_ALL_GPU_PGOOD输出,其中一路返回给U9600,

发给Q7995,拉低CK505_27MHZ_EN_L信号,发给时钟芯片,开启显卡时钟。
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在每个电源好信号产生后,会经过U7980,产生电源好信号:ALL_SYS_PWRGD,发给EC,U4900,

U4900在得到ALL_SYS_PWRGD信号后,发出IMVP_VR_ON,开启CPU核心供电:

CPU核心供电产生正常后,发出高电平电源好:CPUIMVP_PGOOD:

门电路U2850得到两个高电平输入信号后,发出PM_PCH_PWRGD,发给PCH: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另一个信号,是低电平的时钟开启信号:CPUIMVP_CLK_EN_L,发给时钟芯片:

CPU在得到时钟信号后,发出CPU内部显卡模块的供电开启信号GFX_VR_EN:

发给芯片U7500,芯片得到开启信号后,通过VID识别信号,与CPU通信,获取CPU所需要的电压信息:

发出对应的电压。
而PCH在得到上面的电源好信号后,会发出复位信号PLT_RESET_L,复位各个设备:

 会员5400472元2022-10-21 11:13

网友:
也是修好过苹果的手了,时序收了

网友:
有钱收就行,

网友:
这一分来的不容易啊

网友:
看的真累。不过公共端就是8v左右。公共点同时也负责充电。所以电压是调整的。

网友:
楼主搞定,钱钱到手就OK了。

网友:
时序收下,最后2分拿去

网友:
大神这技术,杆杆的。。。三分送上

网友:
下面的时序不错,收藏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像我这样才是骗

网友:
只要修好收钱,就ok了

网友:
兄弟,利害!!!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果断给你加分 修的好

网友:
看在你写这么多的份上,支持你

网友(2017-07-12):
主要是好多朋友确实也不藏私,大家都能够实打实地交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苹果的电源接口电路原理

网友:
学习了 苹果电路 还不是很精通

网友(2017-08-23):
还是修苹果的本子挣钱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疑难杂症多,技术好才是王道,老司机牛的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