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有人在我上次发帖终于给精华后,我再来一例苹果暗屏维修

楼主(2017-06-10):
机型:苹果A1502
故障:开机当一声,尼玛屏不亮,当然是进水的
前言:
        当一声,我还没拆机之前觉得呦西小意思,这个很简单啦
开始维修:
               拆开主板后,一看,。。。。。。。。。。卧槽,屏接口烧断针,屏线接口当然也坏了。我知道看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升压电路短路才会造成这种现象,然后就是U8330 芯片周围严重腐蚀当然烧糊屏接口第一脚PPVOUT_S0_LCDBKLT
              OK,打开图纸先看进水的位置 看这个电路应该是与门电路  ,量
EDP_BKLT_PSR_EN /
EDP_PANEL_PWR_OR_PSR_EN

无电压,检查U8300 芯片8脚VCC 有3.3V,怀疑是EDP_BKLT_PSR_EN /EDP_PANEL_PWR_OR_PSR_EN这两个信号后级短路或者拉低,断开后依然没电压,检查LCD_PSR_EN无电压,打开点位得知该信号是从CPU发出,测量无断线无短路。。。。。郁闷了一会,不管那么多,我直接用U8300的8脚直接连接R8310和R8309两个电阻,OK 两个信号就算产生了(当然,U8300 我是换过的)上此处维修图 这两个信号分别是开启屏供电的5V 和U7700芯片的EN脚哈。
      有3.3信号了,再次量屏接口供电,12V 没有,5V 没有,看图得知,应该是先有5V 再有12V的,OK 这个图我还是说下吧,免得又有人说我写的潦草看不懂了。U8300 输出5V 电压需要2个条件满足,1.主供电PP5V_S0_lcd 2.EDP_PANEL_PWR_OR_PSR_EN ,当R8319/R8323/D8323等外围电路正常时必然输出5V,我的没有,条件已经满足,换U8300后OK
    最麻烦的,搞的最久的还是U7700 电路好麻烦真的好麻烦这个电路简直就是看不懂。 ,开始测量,EN脚没电压,检查R7742 电阻坏,更换后依然无电压,检查Q7700 未导通,L7710 没有屏背光主供电,检查R7731/R7732  后发现R7732 电阻阻值异常,换后依然无电压。OK,我重新来过,吧这个芯片每一个角都量了一下1、2脚无电压(电路正常后,装屏后产生)5、18脚5V 、11脚12V,9、10脚12V,19脚无电压,但是R7740 电阻坏了,17脚3.3,12脚3.3(装屏后产生),15、16脚3.3,24.23.7.22.25为地、6、8脚5V,13、14脚为键盘背光供电信号,阻值异常,直接断开,没打算给客户修这个部分了(后来发现是键盘背光接口腐蚀造成的),4脚屏开启后产生没有量,然后就是1.2脚说下正常装屏后我测量的是38V ,4脚为低电平。
   OK ,把这些搞了后,吧屏接口换了 屏线换了 ,机器正常点亮。
等会上亮机图,顺便说下,个人觉得还是说有点潦草,看起来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研究这个主板的时候花的时间和精力真的很多,很多。懂的自然能看懂,不懂的当然是在说我在乱说什么的,哈哈
   其实这个机器屏暗,重要的基本就是EDP_BKLT_PSR_EN /EDP_PANEL_PWR_OR_PSR_EN这两个信号和U7700的条件不满足造成的(当然U7700必须换的)
希望大家看了后多留尊口,发帖不易,写的也不易。

 会员1194763300鑫豆2024-1-31 00:28
 会员10148552元2022-12-12 15:53
 会员6034482元2022-12-9 15:58
 会员3471952元2022-11-11 19:21
 会员11141682元2022-11-5 00:32

网友:
继续精华

网友:
表示苹果维修对于我还很遥远,支持一下,等级低分少见谅

网友:
哎呦 饼哥 终于看见你看 哈哈
谢过

网友:
居然能看见饼哥

网友:
补充一下U8300 应该就是升压电路  苹果吧升压模块做到主板上面 没有在屏上面

网友:
只加分不说话

网友:
修这种机器就是费心思,但修好的成就感也比普通机器多

网友:
亮机照片 来了哈。。。。。

网友:
能修水果的,基本上都是大神级别的了

网友:
苹果修的多么  你们

网友A:
我碰见暗屏的如果修起来麻烦,就用别的LEd屏幕上的高压部分改,接六条线, 供电,地线 ,点灯,调光;高压输出及高压接地(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见暗屏的如果修起来麻烦,就用别的LEd屏幕上的高压部分改,接六条线, 供电,地线 ,点灯,调光;高压 ...

额。还是用原生的好吧

网友:
苹果的机器背光电路做到主板上面了,屏幕才能做那么薄,。。。

网友:
我前几天接了一个苹果,开机有声音,进水,开启是cpu发出的,没有开启,我估计cpu坏了,退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LZ继续

网友:
哎呀卧槽,大神都在修苹果,像我这种小菜只能扣扣大电容,修修通病。。。。

网友:
请教下大神,U7700你刚测的时候EN 没电压,后面又说17脚3.3V  ?       还有U7700亮机后测了下11脚SD电压吗?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块板的板号是多少?  这个升压芯片你所分析的不是很懂,可能要看全图对照理解。。

820-3115-A

网友:
苹果暗屏的好多!!!

网友:
这就是技术  大家给他加点分啊  发帖说实话不容易啊

网友:
A1466进水最爱烧升压芯片

网友C:
修得不错 只是不知道EDP_BKLT_PSR_EN /EDP_PANEL_PWR_OR_PSR_EN为什么没有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不错 只是不知道EDP_BKLT_PSR_EN /EDP_PANEL_PWR_OR_PSR_EN为什么没有发出

从点位知道,是从CPU发出的,断开后CPU 依然没有发出该信号,所以我就直接跳过这个信号

网友:
技术很好苹果的难修

网友:
思路明确  楼主功夫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有这个U7700  LP8548BLSQ芯片数据手册吗?  这个芯片还吃不透,。。

  LP8548BLSQ没有,参考

网友:
不错的分析实例啊,条理清楚

网友:
学习了 大神们

网友:
苹果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个人觉得

网友:
苹果的我看见就怕,没修过,这次学习了,技术杠杠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有这个U7700  LP8548BLSQ芯片数据手册吗?  这个芯片还吃不透,。。

无手册

网友:
加分   学习了  苹果的图纸不好搞吧

网友:
苹果的还是很经典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不错,细心也楼主优点之一,电路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前几天我也接了个暗屏的,开机铛的一声,顾客不出价,退机了~看着这么麻烦,估计修也修不好~

网友:
屏线不是烧坏了嘛。怎么换的呀。

网友:
看了很久,还是算懂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大牛就是大牛。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最后放弃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正在研究苹果,宝贵的学习资料

网友:
修机器在于心细 顺藤摸瓜

网友:
再有此故障机器。 就照着你这个范文修就行了

网友:
精华继续中。。。

网友:
这个实在修不好 就改

网友:
苹果机修得少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这就是妥妥的精华

网友:
楼主给李啊、苹果的手机跟笔记本都不是很好修啊!配件少、资料也少!

网友:
焊工要好。。。

网友:
上次没有精华,这次又不上了吧。

网友:
楼主威武,小弟有些还看不懂

网友:
发帖不易。修的也不易

网友:
“吧屏接口换了 屏线换了 ,机器正常点亮”从这就知道楼主是大神,手工也好。表示还没换过苹果屏线和屏幕,更别说视网膜屏了。看着都怕

网友:
饼哥  给上精华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学习了

网友:
苹果机器原件那么小,真不好修呀

网友:
楼主这苹果修的真心不错,以后要多研究研究苹果啦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电路分析透彻

网友:
不知道大家修同行的苹果笔记本收多少钱?我们这才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声音没是显示的都不是CPU坏,只是你没找到故障点!
有可能吧,我都没怎么修过苹果,他就是屏线接口处进水

网友:
这水果修得不错,思路清晰,维修就得这样,按时序了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EDP_BKLT_PSR_EN /EDP_PANEL_PWR_OR_PSR_EN这两个信号

网友:
下次遇到了 还真得注意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难搞啊

网友:
可惜啊!就是看不懂

网友:
我感觉苹果 的屏暗还算好修的

网友:
判断准确,思路清晰

网友:
文笔 确实不错 苹果 现在 写的 也多;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也是屏线接口烧了。保险烧了。。都接好,开机屏都烧了。断开测 屏供电33V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维修工程师就是不一样 出手快准恨

网友:
修苹果靠的就是细心和耐心,资料又多,没感觉比其它机子难修。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能真正静下心来研究维修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懂图纸,会用点位图,这个问题就搞定

网友:
大神都在修苹果,像我这种小菜………………

网友:
。。。。 怎么搞的 怎么变成了收费主题了 迅维什么个意思哦,我自己发的贴没有说收费啊

网友:
赞一个,上次就因为这个,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