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珠的一种简单方法

楼主(2017-06-10):
  某品牌LED电视,黑屏有声音,24V供电、背光开启正常,测量过程发现开机瞬间背光一闪而灭,这种情况大多是灯条有问题引起保护。

  LED供电的滤波电容是100V.所以将灯珠测试仪调在80V,对各组灯条测试,有一组明显暗而且闪,得出结论是灯条引起保护。
  拆机。。。对每一个灯珠一一测试,发现有两个灯珠有问题,一个暗,一个不亮,暗的那个也要换掉。
  从以前换掉的旧灯条剪了两个:

  把坏的灯珠用刀片搞掉:

  把刚剪下的灯珠对好正负极
       刮出铜的层:

                焊接:

装机。。。打完收工。此方法适用于任何直下式LED背光电视。

网友:
这样避免了直接焊灯珠,,,,

网友:
很好的方法 值得尝试

网友:
牛比的大神,,,,

网友:
我也想搞电视机了,,,,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明了。后悔那些烂屏都扔了。赞一个!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已加分

网友:
好方法啊,原来灯珠都要区分正负级的啊

网友:
新人胜过旧人啊  技术牛B

网友:
这样真省成本

网友:
下次遇见也这样干

网友A:
我也换过但用不久,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灯珠   我后面还是上X宝找灯条整条换了

网友B:
我都是把所有的灯条全换掉,以前也这么换过,返修太高,好像是新换的灯珠和上面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
这是液晶吧,24以上的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过但用不久,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灯珠   我后面还是上X宝找灯条整条换了

从以前电视换掉的原装灯条剪下来的,亮度一样。我换过一台有一年多还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把所有的灯条全换掉,以前也这么换过,返修太高,好像是新换的灯珠和上面的电流不一样。

是的,新旧灯珠电流不一样,我用的是旧的,亮度也一样。还有,如灯珠坏得多,说明全盘灯珠已经开始老化,全部换掉是最正确的。

网友:
修到个42寸的 9条灯条全部一次换新  主要是拆一次太麻烦  很担心整坏玻璃屏

网友:
不错  这个方案 可以

网友:
最好在背面涂点硅脂帮助散热

网友:
神一样的男子下次试试。。

网友:
显示器的换过没有,我换的用一会就不行了,应该是没有焊好

网友:
散热不知道会不会好,现在LED灯珠真爱坏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这样就简单多啦,而且易焊

网友:
真是好办法

网友:
挺好的一个办法,维修嘛,就是要最大化降低成本,争取利益最大化。

网友:
好方法,连板一起焊这比我单焊灯珠快多了!还方便!

网友:
有个换灯珠的恒温台吧

网友:
这个一定要加分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方法不错,对于没有配件的还是不错的选择,只是这样单一换灯珠电流会不一样,不过2个以内的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全部换新,才耐用!

网友:
方法很好,避免直焊灯珠,灯珠不耐高温。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这种换法确实方便。

网友:
我真的不想灌水,但是你们非得逼着我灌水,难道论坛活跃不起来,是你们强制性的要求会员回复就可以把论坛的活跃性带起来的吗?我现在感觉,你们搞认证,我觉得可以理解,以前HM以下平台的时候,那么多通病,没人搞认证,现在HM以上了,通病越来越少了,机器修的也越来越少了,你们再去搞个认证,搞认证也就算了,为毛还要强迫性的去回复,你叫我回复什么东西好,明明是找个图纸,非得去别的帖子里面扯上两句淡,扯完了,搜索这个词条去扯两句,完了再去别的帖子扯两句,我感觉我还要花心思去回复一个帖子,我真的好累。

网友:
你没发现亮度不均匀的现象么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的 吧  而且 不一定 能用多久,我都是 换全套的

网友:
这样修维修速度快  成本低  但是用不长久   返修几率高  我全部更换全新灯条

网友:
老早就这样做了,

网友:
这样单纯的更换个别坏的灯珠相比较来说返修率很高,利润允许的话最好是把整条都换掉

网友:
還行~~不過這方法還不錯
應該可以省掉很多debug時間

网友:
这个法子好哦  以前没考虑到  不好换 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2017-07-11):
这是个好方法,不过光换一个也有风险,因为既然有一个坏了,其它的也差不多了,我一般都是一起换了

网友:
很好,下次不机会试下你这方法

网友:
好方法!实践出真知,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换灯珠的。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方案 简单又实用  。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可以换啊,LED灯都不很不错啊,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剪掉的灯珠下面要涂导热胶或者贴导热胶带,灯珠很多就是因为散热问题损坏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很实用。。。。。。。。。。。

网友:
不错 这个方法不错              学习了 多谢

网友:
不错的发方法啊,不走弯路啊呵呵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错 我也是用这个  法子  有的时候为了偷一下懒 直接把灯珠去了把线直接连上 跳过这个灯珠  背光有一点点暗  不明显   哈哈

网友C:
有什么好方法直接焊接灯珠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好方法直接焊接灯珠的嘛?

你用GOOGLE搜索“led tv  backlight repair”,看看外国人是怎样焊。

网友D(2017-08-13):
你的方法也可以,全部换新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也可以,全部换新的也行。

是的,虽说这是一种简单方法,但要懂得判断全盘灯珠的老化程序。

网友:
换灯珠省事啊。你这样搞当然也行

网友:
这个方法 已经很普遍了 TB上很多卖这种单个灯珠的  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这样是比 直接 焊灯珠 简单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方法

网友:
厉害哦  学习了 下次也这么么搞搞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借用呀,不过最好全换,比较稳定

网友:
这方法很好,我都是把所有灯珠全换,以免后患

网友:
拆开一次不容易,干脆全换了吧

网友:
这样维修成本就会降下来很好KKLLLL

网友:
这样避免了直接焊灯珠,,,,,,,,,,,

网友:
相当不错,值得学习,下次碰到也试一下。

网友(2017-09-25):
以前的灯管电视机背光就是买的这种灯板改的液晶电视

网友:
自古迅维出人才 啊 下次碰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好,前几天我弄了个还要整条换掉,原来可以这样,大神啊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就是不知道其他的灯柱还耐用吗

网友:
这办法很好,不知道发热大不,速度快。整条换也不贵,关键要等,下次用这方法。

网友:
现在淘宝上有万能的灯条在卖,我买了很多,其实现在的杂牌机,一般都要坏好几个,有些就算没有坏也差不多要坏了,看板都黄了,有些灯珠都发黑了。所以尽量一次全部换了,用万能的一条9个灯,每个可以剪断了用,对应原来的位置用导线连接一下,背面用双面胶粘一下。很好用,当然像师傅这样使用也可以。

网友:
这样换灯珠还是挺好的成本低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这样控制成本还是很好的哈哈哈。。。。。

网友:
如果要替换,最好找到同款类型的灯珠。电压也是一个考虑

网友:
会不会高 顶到

网友:
灯珠下加导热硅脂更耐用。。。。。。。。

网友:
这个不错 不用整条一起换了

网友:
这样修理值得学习一下,节约成本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换灯珠就是麻烦,不好装,温度极不好控制。谢谢,这个方法真不错,以后可以剪掉再刮出那铜板层,减低它的高度。

网友:
建议不要换灯珠,直接换灯条用得久些!!我以前换灯珠不知道返工多少了,,,麻烦事,,,灯条也便宜

网友:
这样修理值得学习一下,不用整条一起换了,又节约成本。

网友:
这样也能维修,坏了我们一般换灯条,省的浪费时间

网友(2017-10-26):
和我的修法一模一样。。。和我的修法一模一样。。。和我的修法一模一样。。。和我的修法一模一样。。。和我的修法一模一样。。。和我的修法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厉害了,要是我的话,肯定是换整条,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神一样的男子下次试试。

网友:
好方法学习啦。。。。。。。。。。

网友:
卧槽!好方法啊!我每次都整个都换,太亏了!厉害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换LED风险高啊 要慎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