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炸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7-06-10):
电源拆开时保险断了,整流桥也被击穿了,大电容没事,测没短路,换保险和整流桥后,通电ic跟附近的元件都炸了,请问这种情况在换完整流桥后应检查哪里

网友:
1.检查开关管
2.检查双二极管
3.串联灯泡

网友:
是主动PFC还是被动PFC,可以先拆除PFC和PWM功率管,把辅助电源部分先修好。

网友:
串个灯泡,慢慢找

网友:
这种情况,开关管肯定是击穿在先啊,开关管击穿,才导致整流桥击穿。

网友A:
人没事就好,多炸几次,炸到你怀疑人生了,你的维修境界又到达了新的起点

网友B:
你查一下T1变压器边上的电阻和电容,也就是尖峰吸收电路,如没事,查一下开关管旁边的二极管,如没事,再查一下开关管的CE极接的2.2K电阻,如没事,就重点查反馈电路。

网友:
修电源有生命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T1变压器边上的电阻和电容,也就是尖峰吸收电路,如没事,查一下开关管旁边的二极管,如没事,再 ...

严重同意!
楼主先百度一下ATX电源的基础电路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没事就好,多炸几次,炸到你怀疑人生了,你的维修境界又到达了新的起点

这都是老师傅的 宝贵经验啊

网友:
不会这么夸张吧
搞得人都怕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
楼主先百度一下ATX电源的基础电路再说吧。

版主还是指导下新人
电源板 没落了 太萧条了
一点人气都没有了
真是十分凄凉啊
难得有发帖的 就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
楼主先百度一下ATX电源的基础电路再说吧。

正在学,但是没图纸就感觉有点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还是指导下新人
电源板 没落了 太萧条了
一点人气都没有了

有你在此,就怕不没落!
有你在此,就不怕没落!

能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学,但是没图纸就感觉有点看不懂

先学原理吧,原理都没懂,给你图纸有个毛用?
你说是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你在此,就怕不没落!
有你在此,就不怕没落!

恕小弟才疏学浅
没看懂
版主 这是作何解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恕小弟才疏学浅
没看懂
版主 这是作何解呀

兄台几年级毕业的?
这都不懂?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几年级毕业的?
这都不懂?
不会吧?

没办法 按书读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