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重装完CPU上下层后,上盖1.2变成了1.8v,咋回事,,

楼主(2017-06-10):
(图片)

网友A:
仔细找找,应该是有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找找,应该是有连锡

那应该短路啊,,,,现在,电流85~90跳几次后,最后定95,

网友:
你焊回去是不是用东西动过U了,你这个可能是连锡啦。

网友B:
在重做一遍  肯定连锡串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重做一遍  肯定连锡串压了

明天重来遍,,,

网友:
估计是连锡了!

网友:
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里面连锡了吧,重新搞上盖试试看

网友:
串压了  绝对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你上层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