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55-GD65图纸

楼主(2017-06-10):
谁有P55-GD65图纸,主板故障是掉电重启,无CPU电压。

网友:
板号是啥,,,。。。

网友:
你找MS-7583就行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715-1-1.html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目前没有

网友:
如果别的电压都已经出来,就是没有CPU电压,那么测测主板上的时钟信号是否出来。

网友:
我没有,我需要GA-B75M-D3V的点位图。要点分,见谅,

网友:
谢谢了有,有图纸好办了。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