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 联想B490S 大短

楼主(2017-06-10):
废话两句先。修机纯业余,本人是卖电脑的,维修只是小爱好,没事时就来论坛逛,看过船长和饼哥的教程,从不知道什么是接地到能修点小问题,感谢迅维。
朋友的机器让我帮修,联想B490S,上可调5A大短,论坛没有这机器的图,找个B490的图,看保护隔离电路是一样的不懂啥思路,瞎干,先拆了PU4001,一量还真是击穿了,料板上有个一样的P沟道,先换它。之后一想烧鸡吧,找到DCBATOUT_VCC_CORE的一个大电容pc4312,充电芯片BQ737也很烫,先在废板上找了个比它小点的电容换上(因没有和它一样大的,我想反正那并连好几个呢,这个小点也没事吧),没找到BQ737,上论坛一查可以用BQ727换,正好有个BQ727,换之,换完插电,只听咝咝两声,啪一声,又短了,2A多,咋回事,仔细一看充电芯片焊反了,烧了,这下坏了,手里连BQ727也没了,上网拍两个吧。后过好奇,心想不安充电芯片插电会怎么样,心想了就得试一下,结果大家都懂,上电瞬间大短,上下管都穿了,这下涨经验了,充电芯片不装就烧上下管呀,记得船长讲过PWM电路上G级不能悬空,否则烧上管,这下实践证明了,又找两个N沟道MOS管换上了,过了两天BQ737到了,焊好,上电,OK啦!
电路图就不上了,论坛好多的。
附几张图,焊工请无视,太垃圾,第一次发贴,欢迎鄙视。

网友A:
芯片不装?你这是搞实验来着。你运气真好。只烧了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装?你这是搞实验来着。你运气真好。只烧了上下管。

第一次搞太鸡冻了,老天真眷顾我

网友B:
管子不受控当然要出大问题了,经验很重要,楼主很幸运。

网友C:
好牛逼啊!看看论坛就可以修机器了!

网友D:
唉同行啊同行。现在电脑不好做了啊。改卖手机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啊!看看论坛就可以修机器了!

别逗了,瞎修,第一次

网友:
这就是无知者无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不受控当然要出大问题了,经验很重要,楼主很幸运。

是啊,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同行啊同行。现在电脑不好做了啊。改卖手机了把

不太喜欢手机,修机纯是业余爱好,觉得挺好玩,又是电又是信号的

网友:
新手都是一样的啊,都干过啊

网友:
业余的还这么厉害啊

网友:
短路就怕那种烧不出来的

网友:
业余到你这地步已经很吊了

网友:
楼主其实也很厉害了,至少思路还是比较的清晰嘛

网友:
大短路 喜欢大短路

网友:
烧的不是很多 还好

网友:
不修笔记本的都比我修的好,修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