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档D0

楼主(2017-06-10):
一块映泰G41 DDR2的板子 PS2口鼠标不行 PS2的键盘是可以用的 打鼠标键盘的数据线对地值 键盘的数据线值是670多 鼠标的数据线值是630多 2.2K上拉电阻正常 22欧限流电阻也正常 心想可能22PF电容出问题 下了这两个电容 结果 开机就档在D0了 诊断卡开始就跳在D0 不跑别的码 再把22PF电容装上去 又能顺利跑码了 D0是档内存的代码 怎么会跟鼠标外设扯上关系  D0是内存的代码吗 而且一般这两个电容拿掉不会影响跑码的

网友:
DO也不完全是内存,外设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上正解 d0又不是百分百是内存 代码

网友:
一开机就档D0就是不跑马,还没到内存

网友A:
开机档一个代码就当不走吗修。这时候离内存还远着。

网友:
开就就D0未必是内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档一个代码就当不走吗修。这时候离内存还远着。

自检外设是在内存前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检外设是在内存前面吗

外设在内存后面,PSOT上电自检首先是CPU,之后是各个芯片组的初始化,然后才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