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 信号时有时无,一会满格,过半天可能就无服务

楼主(2017-06-10):
一会又一格,,这种现象,可能1分钟出俩次,也有可能几分钟一次,,,手动搜索运营商只能搜到中国联通,且要搜半天,,未插联通卡测试,,没联通卡,,,,各位感觉先查哪里。

网友:
感觉,故障不明显,要么移动卡就彻底没信号,这样,要我动哪呢,,,,手动搜不到移动,但插移动卡也能用啊

网友A:
我今天有台6无线有时有有时没有郁闷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有台6无线有时有有时没有郁闷 啊

你那个,好弄多了,,无非就是测供电,测阻值,换WIFI模块,,,,我这个信号,,唉,,,

网友:
这个900M频率应该是中国移动的接收端,可接假天线,但现在是不是主板问题,都还不确定,,,,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松动的螺丝,把它扭紧先。还有天线看下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C:
接嫁天线试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松动的螺丝,把它扭紧先。还有天线看下是否接触良好。

好的,,,,明天观察下,,,,还没拆机呢,,,太晚,一直测试来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嫁天线试来没有

那个900频率,是移动2G频段吧。。。。

网友E:
基带全部加焊。功放还有天线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带全部加焊。功放还有天线开关

苹果5 芯片都带胶,,,你说加焊,,,,

网友:
我手机,苹果6,有时候就是无服务,怎么解决?

网友F:
我最怕这种问题,什么触摸时灵时不灵,信号时有时没有,偶尔白屏重启。这种神经病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要么就盲干。

网友F:
你不能飞上天线用半天啊!这个的确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900频率,是移动2G频段吧。。。。

打电话就都走的900 大有些地方可能用1800-1900,国内基本上都是900
不管移动还是联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不能飞上天线用半天啊!这个的确烦

现在中国移动联通,都能手动搜到,,,,就是信号,,,时有,,,时没有,,,,,,,就跟我以前用的5S卡贴机一样,,,,卡贴机就信号不稳定,,,,,,感觉没必要修了,,故障不明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基带全部加焊。功放还有天线开关

加焊,,,,5代芯片全带胶,,,你这一全加焊,不都爆锡啊,,,

网友:
先换天线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5代芯片全带胶,,,你这一全加焊,不都爆锡啊,,,

那就功放加焊。基带应该不是

网友:
iphone5上移动号只能GSM,检查天线开关和2G功放!

网友G:
时好时不好的东西最难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900频率,是移动2G频段吧。。。。

是的,都是用的900

网友:
信号跳水直接把U5411_RF更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打电话就都走的900 大有些地方可能用1800-1900,国内基本上都是900
不管移动还是联通。

联通目前通话,大部分是WCDMA B1 2100M,农村偏远地区为了覆盖,部分有U900,在我们这里,地铁上都没有联通GSM信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联通目前通话,大部分是WCDMA B1 2100M,农村偏远地区为了覆盖,部分有U900,在我们这里,地铁上都没有联 ...

哦。了解了,上课老师说的都是900 和 1800 。看来我们国家进步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中国移动联通,都能手动搜到,,,,就是信号,,,时有,,,时没有,,,,,,,就跟我以前用的5S ...

你这机器应该是摔过的吧?弄下射频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哦。了解了,上课老师说的都是900 和 1800 。看来我们国家进步太快了。

wcdma本来就是同时承载语音和数据,通话不用回落,而且AMR-NB AMR-WB语言编码音质也是一流,比GSM强的多,只是联通经营的太烂了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时好时不好的东西最难整。

同意,这种的确很难准确判断哪里问题。只能看哪个机会大先换哪个。这种难修。不行把900通道的件都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H:
wcdma本来就是同时承载语音和数据,通话不用回落,而且AMR-NB AMR-WB语言编码音质也是一流,比GSM强的多 ...

AMR-NB 什么???太专业了,不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最怕这种问题,什么触摸时灵时不灵,信号时有时没有,偶尔白屏重启。这种神经病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要么 ...

我也有一台。。。之前6P换了充电管USB 开机了。。 没两天客人过来说信号时有时无。。 看着信号都有3格以上的。  有时候就是打不出电话  手动也出运营商。。 有时候也是正常的。。 拿到我手上都试了几遍都是正常的打出去。。 这个怎么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台。。。之前6P换了充电管USB 开机了。。 没两天客人过来说信号时有时无。。 看着信号都有3格以 ...

没什么好办法。不行就一个一个换呗。没有好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好办法。不行就一个一个换呗。没有好办法。

- - 不想换。。也不想退钱 原先只修个不开机。。  不开机修出来又多出来问题。。 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 - 不想换。。也不想退钱 原先只修个不开机。。  不开机修出来又多出来问题。。 烦

的确,但也没有好的办法。我一般修这种开机的问题,我会跟客户强调我修的是哪里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我保修一个月。是一样的问题我修不要钱,修不好退,但其它问题我要另收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的确,但也没有好的办法。我一般修这种开机的问题,我会跟客户强调我修的是哪里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我保修 ...

之前也是 修不开机  修完不开机修指纹。。。    指纹我也是免费修的。。 前面收了修不开机的钱 。。。 你跟客人说了客人能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这种的确很难准确判断哪里问题。只能看哪个机会大先换哪个。这种难修。不行把900通道的件都换一遍

对,把有怀疑对象的部分哪怕全部换了,再看看是否还有问题出现。

网友:
看看别人动过哪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之前也是 修不开机  修完不开机修指纹。。。    指纹我也是免费修的。。 前面收了修不开机的钱 。。。 你 ...

一般主板不开机的我会提前说。我现在修开机收多少钱,但现在机器不开机我也测不到内部功能,如果修好还有其它功能问题我要加钱的。具体什么问题加多少钱我们再谈。如果你选择不修,我可以给你还原成不开机。如果你接着修,那就能再交钱。这是一种模式。。或者,你跟客户多报点,报后绪可能出现问题的钱也报进去。就不用二次报价了。。直接一次到位。。反正不报个修开机钱,后面给他修一大堆问题,最关键进水机返修机率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主板不开机的我会提前说。我现在修开机收多少钱,但现在机器不开机我也测不到内部功能,如果修好还有 ...

嗯 。。 学习了。。。 现在就有一台之前修不开机  换了U1700 USB控制管可以开机了。。 结果客人说信号不稳定,同事测过连接爱思 备份的时候,手机会自动重启。。 之前图方便 是5S的U2换进去的。。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再从6 上面拆 一样的IC 换进去试试。。 还一样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修不开估计还得全退,这个还是警察的,也不可能说再给他弄不开机还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