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LA-9641P 内屏不显 超奇葩维修经历!

楼主(2017-06-10):
           前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510的笔记本,告知我说不显示!   .....忙完手头的活儿后,拿出机器通电一看,电流1.2A左右,有跳变电流,看样子是跑码抓内存了!随即打开机器,发现机器进水了,键盘被水泡过,键盘下面全是水迹!(夏天雷雨季节进水的机器超级多)    拆下主板后发现主板上的水迹很少,幸好主板上的胶纸挡住了水  不然就完犊子了!话不多说接着继续通电,咦!电流变成0.05了?并且瞬间掉电!没拆之前明明还可以跑码的呀!
           不管那么多了,老老实实的找问题吧!通过检测,发现5V转换电压没有输出,进水导致了5V转换电路的开启电路中的电阻腐蚀了!从料板上拆下电阻补上后,电流又恢复了1.2A,接上内屏还是不显不过外接VGA正常,于是找到屏电路接口,+LEDVDD   19v正常  ,+LCDVDD_CONN为0  不正常    BKOFF# 为0    +3VS正常,

于是追查BKOFF#和+LCDVDD_CONN,发现+LCDVDD_CONN由U72通过3VS转换过来!但是主板上U72空缺!  奇怪了,那+LCDVDD_CONN从哪里来的?干脆直接追线,糟糕的是,此处是内走线,没法儿追!心想完犊子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再看看图纸,仔细一看发现了TL_ENVDD这个信号

此信号由RTD2132R  DP转换芯片输出,那么只有2132工作正常和DP信号正常输入的时候才会输出TL_ENVDD,拿起万用表检测+3VS_PS正常,+SWR_V12正常,示波器打EDP_CPU_AUX,EDP_CPU_AUX#,EDP_CPU_LANE_P0,EDP_CPU_LANE_N0均有持续波形(波形当时忘记保存下来了)    追查EC_SMB_CK2,EC_SMB_DA2也未发现异常!并且EDID_CLK  ,和EDID_DATA也正常输出,那为啥还不开启TL_ENVDD?难道RTD2132损坏了?不过还有几种可能就是液晶屏损坏了或者屏线损坏,那么最重要的两个信号EDID_CLK  ,和EDID_DATA有没有断线?如果这两个信号不到屏里,就不会抓屏,那同时也不会输出TL_ENVDD!开始排查屏线,一顿折腾后,发现屏线是好的!那只有液晶屏了,于是用点屏器检测屏幕,发现液晶屏正常点亮,屏里正常显示着蓝色的三个字(迅维网)!此时到这里,我只能怀疑2132这个芯片了!于是开始下单准备订芯片,忽然又想到了BIOS,会不会是BIOS呢?要不先试试!毕竟订芯片要第二天才到,要不是芯片的问题我还要损失几十块!开始从论坛找BIOS,第一次找了一个刷进去,开机超级慢,但是能外接一样可以点亮,最后又去论坛找了一个说是合成的,刷进去开机很快,但遗憾的是,内屏还是不亮!另外2132有两个信号还受控于EC的GPIO自定义程序脚,下一个EC的程序刷刷看,万一有奇迹呢!折腾一番后,奇迹并没有出现!那就只能果断订芯片了!

第二天,芯片到了!抱着期待的心情装了上去,小心翼翼的!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心砰砰跳!有点儿迫切,有点儿紧张!按下开关的刹那间 电流蹭蹭的跑,我紧盯着屏幕!可是一两分钟过去了,屏幕还是黑麻麻的一片,心情那个沮丧呀!别提了当时那个上火呀,嘴里自言自语的叨叨着,脏话连篇!耽误了我那么多的时间,累的像狗一样!不会真就修不好了吧?不甘心!  此刻没有头绪了,胡思乱想了,不会是显卡或者南桥有问题吧?按道理这种显卡坏的不多呀!进水也没有进到显卡和南桥相关的电路呀!    忙着忙着时间到了十二点多了,先吃个饭再说!     补充完能量后,坐下来掠一掠,看看还有什么细节被忽视了!看现象似乎真是没有抓到屏一样!但是屏又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线路都是通的!要不拿个屏试试看!  装上屏通电的那一瞬间,奇迹尽然出现了,屏幕出现了久违的‘
Lenovo    激动的同时,  我真是百思不其解呀!难道是码片程序有问题吗?于是从好屏上把程序备份出来刷进不显示的这片屏里,通电开机,终于亮了!到此维修结束!
   真够奇葩的,搞的好累!  以此把此维修经历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详!以免少走弯路! 最后我把EC的程序,码片的程序,还有那个亮机很快的BIOS依次上传上来,并且附上图纸一份!

G510 PCH BIOS U8 南桥BIOS LA-9641P REV 1.0.rar

SB

G510 KB9012QF A4 EC BIOS LA-9641P REV 1.0.rar

EC

G510 LA-9641P_屏码片.rar

310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联想G510 LA-9641P Rev 1.0.pdf

网友A:
这个版块不允许加分 帮你移走加分 如果能够加精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不允许加分 帮你移走加分 如果能够加精再回来

谢谢版主   呵呵

网友(2024-12-14):
老机器都是耐着性子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