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例由OneWire引发的A1237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06-10):
第一次独立修苹果机,心里难免忐忑。上电待机电流0.02A,电源头绿灯不亮,当时没太在意。既然没有三板斧的维修经验,只能按时序维修。先从SMC_LID入手,因为它是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导致走许多弯路。

上电实测

LID为0V,R5073的PP3V3_S3也为0V。

追查来源

,PP3V3_S3最终受控于PM_S4_STATE_L。实测此点电压为0点几伏,不正常。断电打值为345,无明显短路。难道桥没工作?看来需查桥的待机条件。

实测SB

_RTC_RST_L  SB_SM_INTRUDER_L分别为3.4V  2.8V左右,应属正常。Y2800两端有振荡波形产生,看来桥的RTC模块没有问题。难道是EC没有发出高电平的PM_RSMRST_L给桥?实测R2525有3.3V左右的高电平。按下开关,PM_PWRBTN_L也有相应的高低高跳变,维修一时陷入困境。

静下心

来,忽然产生疑问,电源头绿灯为何不亮?上图

测得J6980

的5脚为0点几伏,难怪灯不亮,再测Q6920的2和5脚为0V。先确认Q6999是否导通拉低了Q6920的G极,实测Q6999的G极为4.5V

。看来与Q6999的G极相连的前级有故障,U6990?对照点位图找到U6990位置,竟没有此器件。红圈所示,从图纸上看,

该器件构成OneWire过压保护。从应急维修角度,只好取掉Q6999.上电,电源头绿灯点亮,机器顺利亮机。再次测得Q6999的

G极为8.92V,J6980的5脚为3.4V左右。

屏线问题,等待发货中。

网友:
这机器修的溜,遇到苹果 我真的很怕怕,楼主的电路功夫厉害,赞!!苹果的时序我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这款INTEL桥的要稳定点,

网友:
小绿灯电路很经典的维修。ec发出rsmrst之前要检测哪些东西?

网友:
我们小县城一年也遇不见几台

网友:
电源头灯不亮,一般都要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苹果好难修,好像一窍不通

网友:
谢谢大家的评分,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网友:
辛苦楼主拍摄图片了,虽然没看懂还是给2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