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苹果 充电线 一面充电另一面不充电 案例分享

楼主(2017-06-11):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   现象是尾插插充电线 一面充电另一面不充电 也没测  直接秒U2  (原理就不讲了) 居然不行  那就测尾插的26 28 32 34脚阻值吧 居然都有730这是正常啊   一般情况的话都是U2问题或者26 28和32 34这几个脚位阻值肯定有一个不正常啊    显微镜上  看了一圈也没尾插座 也没问题呀  没理由不好使啊  思来想去就是J4600问题  换之  在测  好了。有时候看见的也未必准  还得准确的分析判断 敢下手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是那句话经验就是要分享的  !

网友:
像平板电脑一样  我都是直接先换尾插的

网友:
学习了,一般这种就是换线。。。

网友:
尾插座子引起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少遇见。大部分就是换线换尾插

网友:
是座子虚焊,还是铜片接触不好了

网友:
苹果还没有修过

网友:
显微镜下看尾插座子都没问题,为什么换了就能好?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先换尾插的。上来直接干USB管理 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妥。我吃过亏。 不过尾插座子引起来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A:
你发的什么??一片空白,隐藏模式?等级太低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什么??一片空白,隐藏模式?等级太低看不到???

你等级太高了  所以看不到

网友:
尾插座引起的问题没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一边可以充一边不能充电的情况,有也是数据线问题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为何不打下值试试呢,显微镜下是可以观察得出来的。

网友:
大神双击 666

网友:
很仔细啊  要我先换了

网友:
这种只有一面充另一面不充电的肯定是国产线那一面可以充,出的问题也就是U2的问题最多,先测试一下座子上面ACC1,ACC2两个脚位对应通路上的电感要是阻值两头都有都一样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1、U2问题。2、座子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搞来搞去其实就是尾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