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在维修中的常见信号说明,和点位使用

楼主(2017-06-11):
华硕常见信号总结
     不了解华硕的可以看看,大神飘过,小白贴
时间:2017/6/11     地点:重庆、FAE     总结员:小罗
学习笔记本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都没有像在迅维这样的系统培训学校学习过,所以自己很多知识学习的都是很模糊!!!
有一天意外的听见有一位朋友说他在华硕工厂上班修笔记本,他给我建议你这样的小小白也可以在工厂里面自己去好好学习一下,我说可以呀!就这样我投递了简历应聘了岗位来到了重庆进到了FAE部门笔记本维修……………话多了一点哈
进入正题:首先说明哈,在这里修本本没有图纸,级别不够的原因,只有点位图,所以对于维修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毕竟我是小白嘛..
一.    使用软件:                              和外面用的是一样的软件没有区别,使用方法很是简单
打开PCBRepairTool.exe
CTRL+F11 选择任意目录下的数据文件
CTRL+F10 可以打开FAB目录下的文件
右边框 NET”可以查信号,    OR 可以突出显示元件工具栏“T”“B”分别为正反面
REF”显示位置号
PN 显示脚位和信号名称
二.    工厂的维修每天都是有效率的,所以就不会根据时序去慢慢量测,都是看见大概的现象去量测重要的信号。慢慢分析的时间很是少。要求快准狠、20块板子以下
三.      说说华硕常用的六角管吧结构如下、

5脚控制3.4脚导通,2脚控制6.1脚导通。两个管子的集成。华硕板子上很多找到华硕板子上的六只脚的都可以试试,FORCE_OFF#这个信号在华硕的培训资料上还有但是最新的主板上已经很少用了,只有在100系列以上的单桥上还在用,什么单CPU、凌动、已经没有看见过了
四、华硕信号:适配器插入信号、A/D_DOCK_IN   公共点;AC_BAT_SYS  开启EC供电:PS_ON  +3VA    EC待机;+3VA_EC
适配器检测;AC_IN_OC#    背光检测ID_SW#   S5:VSUS_ON   3V电压:+3VA_DSW   开关:PWR_SW#  PM_PWRBTN#  进桥的  EC_RST#  PM_RSMRST#待机电压好
桥发出EC: PM_SUSC#    PM_SUSB#   EC去控制:SUSC_EC#
SUSB_EC#    DPWROK  深度待机好     ALL_SYSTEM_PWRGD  系统电源好        DDR_PG_CTRL      VCCST 1.0
  LCD控制信号:LCD_BACKOFF#   内存复位:DRAMRST#
WE#  VREF   ODT   DGPU_RST#  复位
不开机板子重点测量SPI   直接在net里面搜索spi 全部出来了
五、华硕颗粒好多都是板载的了    有时候颗粒坏了可以改在DIMM槽上如果没有DIMM槽你就只有换了呢
  DIMM_SET1….      DIMM_SET2…有时候这个信号有两组有时候有三组   这个不一定     这个信号的意思就是不同厂家的内存颗粒设定电阻的方法也不一样   这个就需要看图纸了  但是华硕图纸不容易看的见   只有大家遇见了自己去尝试了  ….
还有一个信号:PCB_ID1   PCB_ID2   这个一般也是两组到三组,
这个信号是设定,不用板载上的颗粒、使用DIMM  板载上的颗粒无法修复了就可以改改试试了  ……..
华硕板子基本都有PJP 隔离点  这样拆短路就方便一点了
PSL….  就是一根铜线
这是最新的X550系列板子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写的不好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以后有机会了发一下最新的板子案例维修吧
发不发就看你们给我加的分够不够多啦
使劲的给我加吧  让我成长起来

 会员4996752元2022-10-23 11:49

网友:
不错的资料  有用加分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资料不错,小白有福了

网友A:
不错的知识普及,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知识普及,加分鼓励了‘

对我也很用帮助,,

网友:
这些信号很不错,目前还没有搞笔记本,留着备用再说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给楼主跪了 牛B

网友:
这个写得非常的好,十分感谢

网友:
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小白 很有帮助

网友:
好东西先收到空了慢慢看

网友:
信号分析和讲解很实用,看也就能用的贴子

网友:
这帖子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对新手很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
楼主你那个是什么软件 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正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2017-07-30):
X550WE AMD的主板有无通病或该查哪里

网友:
楼主不错 值得表扬................

网友:
职业修 ASUS ,我也喜欢,, 不用背那样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