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M17X大短通病维修

楼主(2017-06-11):
继上两台外星人显卡板引起大短后,又一台大短,主板版号LA-9331P。拆机先拔掉显卡板,然后通电慢慢加大电压,电流增大,确认主板短路拆机。拆开肉眼明显可见故障,通病话不多说,直接看图。 烧的比较严重,好一会儿刮板处理不短路了, 处理好之后裸板慢慢加大电压测试,待机正常可上电,跳变正常。加上显卡板通电,依旧大短,经排查显卡也短路了,由于是一个电容短路就没有拍照。最后当然是让大家看看亮机图啦 测试两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取机。虽然不是什么大故障,但是周末还坚守岗位,更是发帖不易,望大家多多加分鼓励。

网友:
有担心漆包线不稳当,最后换了比较粗的屏线

网友:
这线明显太细,这通病估计就是MOS管功率不够造成短路的

网友:
会不会烧断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飞的线要用粗的

网友:
的确 线再粗一点会更稳定吧

网友:
这么贵的电脑咋做成这个样呢,是给维修行业的福利吧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吗是显卡短路引起的

网友:
最根本的故障是显卡板大短路 引起保护隔离2个管子烧成这样子 适配器要是有短路保护功能的话 肯定不会烧成这样子的.按理说 这种外星人电源都有带保护功能的.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是保护隔离吗

网友:
楼主生意这么好,修这么多外星人

网友:
加分,看起来线还是不够粗啊

网友:
漆包线太细了吧。。。

网友:
现在的转也做的太差了,保护电路都省了,否者不会烧成这样!

网友(2020-03-04):
显卡短路吧

网友:
隔离管改成这样估计用不久吧,充电正常吗

网友(2022-03-22):
修外星人还是比较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