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70自动关机

楼主(2017-06-11):
用半个小时左右自动关机

网友:
排除温度了么   加个330试试

网友:
这样真不知道怎么帮你。你论坛看一下有没有通病好了。

网友:
你这样发贴 我只能忽视你    没法帮

网友:
想帮你 都无能为力啊

网友:
排除温度过高,上示波器去测电压

网友:
楼主发贴是想说什么呢?求助贴还是???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是固定半小时吗

网友:
准时掉电的话,换BIOS 哦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半小时准时关机的  先重点刷下BIOS

网友:
这个需要软件去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