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不触发

楼主(2017-06-11):
联想sl410k 不触发 有待机。待机电流0.01A
不触发

网友:
联想sl410k 不触发 集显主板

网友:
找专业维修店修吧

网友:
开关有电没 信息太少

网友:
修到过+5v短路的,

网友:
对!专业维修的修。你出钱。他出力。就一个不触发就等别人来帮!

网友:
换待机芯片啊

网友:
你都查了什么条件呀 就个待机电流?

网友:
上次没时间说明 联想sl410k 不触发 有待机。待机电流0.01A ,待机电压有,3v 5v 查到电源 ISL6266A 22VCC 有5V。20VIN有19.8V。PGOOD也有3.3V,开关脚也有3.3v ,我换了电源ic 刷了BIOS 也无果,我怀疑是南桥坏了。客户急 ,最后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你这么问问题我只能告诉你电脑坏了。

网友:
先查查ec待机 供电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