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ASUS V228显示器自动断电 通病维修一例 附BIOS

楼主(2017-06-11):
ASUS  V228显示器自动断电 通病维修一例 附BIOS 。 如题 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但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 ,再开机就开不起来。要等一段时间后(机器回到常温后)才能开机 。 该机是明基代工  电源芯片是TOP258   问题就是这个芯片TOP258性能不良造成,更换该芯片,问题解决。在 一个网吧修了30多台。没技术含量,老鸟飘过。

asus ve228 rtd2120+2045 ht215xxxx.zip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马上换个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修华硕显示器就不要走弯路了。上次碰到一个戴尔的显示器也是这样,换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A:
修了30多台    没少赚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30多台    没少赚吧楼主

网吧机,估计收费也不高

网友:
有通病的修起来就是安逸

网友:
应该是老网吧,新网吧显示器都是32寸了吧

网友:
你们那边帮网吧修机子什么价位?

网友:
老司机的经验要留着

网友:
这种是直接换还是重新刷程序啊?

网友:
自动断电 没测一下电压有没

网友:
呵呵呵三零一台啰

网友:
宝贵经验,谢谢,正好接到一台。

网友:
这种集成MOS的供电芯片很多用途 ,机顶盒,电源的待机供电都会用到,坏的很多

网友:
top258芯片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TOP258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这芯片坏得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共享经济啊

网友:
258确实坏的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