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6-11):
神舟战神K610C 无待机,一看进水的,以为送钱的机子。先测PU4 1.2 8 脚正常,测PL10 PL11 无35V 此机是蓝天代工,待机有 35V  测PU3 发现在VIN 无供电,找到PD7 PR113 PD7有点腐蚀,PD7是稳压管,找不到,摘了扔了不上,测PR113限流电阻,阻值无穷大,料板找一个1K电阻换上,35V出来了, 本以为,可以收钱,不触发,扣了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09 ,按开关没有反映,测各大电感,发现除了35V出来,其它电压一个没有出来,先修不开机故障,上回CMOS电池.表现为不触发.查J_JW1 发现1脚无供电,再查到PU4 ,因为此机,同行处理下,表面看不出来进水的, PU4 3脚有18.9电压, 6脚有3.3.用万用表二级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脚触发6脚,主板可以触发, 证明明EC 南桥是动作的,再用万用表触发3脚,也可以触发证明PU4正常,肯定是断线,或电阻有问题,后果,PR121电阻有腐蚀,去掉,直接飞线.,现在主板可以触上,但是电流上不来.电流微几上来,证明,有转让二级电压肯定有的没有出来,查PQ26 正常 ,测PQ25,不正常,查PQ25  3脚,电压才1.3V,不足导通,其实PQ25导通,必须查DD_ON#,这个信号要为低才可以,再查PQ23 ,发现问题所在,更换,电流上来了.

网友:
这个主板待机是有3V  无5V吧

网友:
分析不错   思路清楚

网友:
蓝天的板子,我手里有一个pch坏的

网友:
这款机器散热器也容易坏  搞过好多台散热铜管坏的

网友:
蓝天则这种板子,神舟,大麦,清华同方,海尔等一些国产机都用这个板子。最大特点桥爱坏,板子易变形,质量很垃圾,换桥后还是寿命短,不耐用。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机子修起来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

网友:
楼主 能不能把BIOS备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好像那个地方进水都坏那

网友:
是更换PQ23就OK了吧?

网友:
有没心 学习下维修思路

网友:
蓝天的代工主板  再说这个板子PCH 特别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就PQ23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我以为就桥爱坏 后来连续几个都是PU4坏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你这是有耐心啊,不要看你说的这么轻松,在实际维修中肯定是困难丛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