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S800刷bios后不认无线网卡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6-11):
前几天修个s800一体机,加电不亮,刷了个bios就亮了,但是不认无线网卡,报错1802。淘宝遍求解决办法而不得。最后在联想知识库下了个官方bios,刷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知识库可以下到BIOS?我有几次找客服发邮件的。

网友:
也不用合成ME了,直接刷就好了吗?

网友:
请问知识库是要注册的吗?

网友:
不用合成,只要能开机,刷进去就行。联想知识库需要内部的账号密码才行。

网友:
这是升级BISO吧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修到。

网友:
知识库是什么 你这个是直接升级还是用编程器刷的啊

网友:
你是开机后再升级blos咯

网友:
这个知识库就是售后用的平台,现在联想BIOS已经正常渠道看不到了

网友:
知识库都可以搞到,不错啊

网友(2017-09-27):
怎么是4M 的。  白下了, 这个是2M 和8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