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放电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11):
  此机去内存会报警 ,直接去可调电源屏幕有反应,每次放电都可显示。再开就不行了,刷BIOS解决。 独立板号_la-b291p  V1.0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修板提供参考,勿喷。

联想la-b291p V1.0 .zip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就是爱坏啊

网友:
还是bios,坏的真多

网友A:
是开机快的BIOS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快的BIOS程序吗?

是开机快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哪个机子是什么现象

开机不显,电池放电显示。

网友:
必须得刷原厂的或合成的吧

网友:
新机现在这样的问题好多呀

网友:
正需要的下个试试。

网友:
BIOS 是容易坏

网友:
维修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现在的各种奇葩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哦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咯·

网友(2017-11-12):
今天碰到一台,虽然放电后也不会显示,但刷BIOS后还是亮机了,确定楼主的BIOS是好的!

网友(2025-10-23):
确定不是因为焊BIOS芯片加热到其它地方了?

网友:
遇到可以测试下

网友:
遇到问题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