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970a ds3 不跑码

楼主(2017-06-11):
ga 970a ds3 不跑码 电压正常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怀疑BIOS 就先刷一下 问也没有用

网友:
bios直接在论坛搜索 试刷下

网友:
先简单后麻烦,BIOS可以动

网友:
怀疑bios程序先刷写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
能写的在详细一点不,,bios都不对了怎么可能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刷个试试了

网友:
能不这样么。怀疑就直接刷啊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简单先刷BIOS,在仔细查电路

网友:
GA 容易坏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