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80开机电流0.23 过几秒掉电

楼主(2017-06-11):
如题求助,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CPU 爱坏  查查看看

网友:
这机器确实CPU容易坏,直接测测大电感电压     刷个BIOS   如果不好  就难修了,0.2电流电压应该都差不多出来了

网友:
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多查查CPU供电,

网友:
检查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齐全

网友:
多查查电压

网友:
你测测有SMB 有没有跑 没有的话再测测有没有复位  如果没有的话再往前查  如果有就没法弄了

网友:
我觉的要换板了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又是单桥的板吧,好像CPU是容易坏

网友:
查查供电  看哪路电没出

网友:
0.2电流就都出来了?对吗?

网友:
单桥的板桥出问题基本就完了!

网友:
查下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先刷BIOS     这款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易坏   新机器以后都不好赚钱了

网友:
缺供电,一般是CPU供电没出

网友:
单u坏的太多,昨天修一个a1418所有供电和信号都正常,就是没有svid,u供电1.7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