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00

楼主(2017-06-11):
不加电,但开关有灯亮。怎么修?

网友:
测下上电时序

网友A:
是新手吧,你就发个这个,电流什么都没有,想帮你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新手吧,你就发个这个,电流什么都没有,想帮你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确实是没电流的

网友:
应该是3  5V后级转换管不转电压

网友:
按照时序修   ec待机

网友B:
有3、5V,可能缺信号呗,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3、5V,可能缺信号呗,按时序来

80%桥坏,桥不发SLP_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