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2.0 BIOS

楼主(2017-06-11):
官网合成BIOS 解决开机慢 来回掉电的问题 解决一切报错 2次开机

Asus 版号_K43SV_2.0_贴纸_K43SJ 官网合成OK.zip

网友A:
在你机器上可以刷到另一台机器不一定行

网友:
先收藏了,应该可以用到

网友:
正好需要 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机器上可以刷到另一台机器不一定行

这个程序 刷好几十台 我今天上传是刚好有这个机器修 怕个图片上传 怕你们不相信

网友:
今天修到这个机器了内外接不显示风枪吹不显示,必须上BGA假焊,搞定

网友:
我有  还是原版的,以前买的

网友(2021-03-04):
正好需要谢谢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