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5 IPAD air 维修求助

楼主(2017-06-11):
我是搞笔记本的,平板手机之类就是换换屏幕换换配件,手机的原件太精密了
前2天一个兄弟给我一个ipad 5, 真是自己的,密码忘记了 我帮他解下ID

今天拆了下硬盘,不知道是不是温度没掌控好的原因(隔热用锡箔纸贴了好多层)

拆了硬盘就,先试下机器还能不能开机,发现不开机了,插电脑上也不联机

CPU有点温度,由于胶没有除干净,导致U8360拆的时候也带起来了,不过我拆下来又没有办法植锡球,我就拖了锡装上去了,不过应该是装好了,我用数据线连电脑量后极电压1.8v 有电压的

需要请教大家:
16090如果没有了是不是机器就开不了机?被吹飞了,另外哪里才能单买到这个二极管?要买个料板来拆一个二极管不划算啊
2:IPAD用直流电源稳压器是不是不能开机?
3:如果我补好原件还是开不了机,有没有同行愿意帮忙搞下,当然付费的(目前我买好硬盘了),不知道多少钱能搞得定?

在线等高手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发到迅维快修那里进行维修

网友:
我也是修笔记本,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1:6090这个是稳压二极管,不装没有关系 ,肯定不影响开机。修笔记本的这个功底应该有吧?

网友:
2:IPAD用直流电源稳压器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第三个问题,按经验,肯定是开不了机了。。。。。要找专业修的。

网友:
有可能CPU搞坏了 拆了硬盘也应该联机的

网友:
硬盘拆了都是可以联机的,我想你这个,应该是搞大了,直接发迅维快修吧。

网友:
D6090保护作用的,飞了不用管。用电流表不一定能开,有些机器可以开有些不能开,一般PAD我都用电池开。现在关键问题你拆完硬盘不连机。正常拆完硬盘连电脑是没有问题的,会自动DFU模式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防静电用的,不装也可以。要装的话,料板随便拆就行了、没必要单买

网友:
你拆下硬盘刷机看看,不报错CPU代码,在写序列号装硬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