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连续报警

楼主(2017-06-11):
DELL  15R-5537 LA-9981P REV:1.0 连续报警,第一声大,BIOS 已刷,求解。。。。

网友:
报警多少声啊 很多是没有检测到屏幕才报警可以看看是不是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 看外接有显示不

网友:
屏      你看一下

网友(2017-07-19):
楼主解决了问题能不能分享下故障啊

网友A:
第一声大连续报警只有显卡了我的也是准备干显卡呵呵

网友(2017-11-23):
楼主 你的 bios那  怎么不上传

网友(2019-09-07):
刷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连续报警

网友B(2021-09-10):
我的也是,第一声大,慢慢的一声比一声小。

网友(2022-04-12):
老板修好了吗?显卡还是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声大连续报警只有显卡了我的也是准备干显卡呵呵

干显卡好了吗兄弟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第一声大,慢慢的一声比一声小。

修复好了吗

网友(2022-06-28):
前几天修好了,就是BIOS问题,导致的,报警第一声响,后面就小声了。一定要注意:亮机之前会掉电几次,后面安装上主板电池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