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外接花屏,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6-11):
一开始怀疑是显卡,换后毛病依旧,后来艘论坛,大家都说是显存,把显卡旁边的显存换了,内屏亮啦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这个样的那就是现存了

网友:
E40 显存 还是遇到过几个坏的  ,还有SL410K

网友:
这个干显卡没得说了!!

网友:
直接换新显卡  加焊好的也用不住

网友:
显卡问题多,做显卡BGA的时候显存要用锡箔纸多包几层

网友:
这个黑胶的 做显卡显存太容易出问题

网友:
注意回帖 不要灌水 小心账号

网友:
最后显存引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显卡带黑胶最容易出现其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有黑胶的 那面,,暴胶了???

网友:
做完显卡再换显存,楼主你太有耐心了,这个板子显卡显存都是黑胶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显存能导致外接花屏的,全部是显卡,谢谢楼主的开发!

网友:
显存坏了  显卡之前加焊过了吧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通病,搞了还要换散热导管

网友:
E40显卡有黑胶  做起来有风险

网友:
黑胶的显存有些要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