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910S3G不充电

楼主(2017-06-11):
型号:三星910S3G故障:电池和适配器都可以开机,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充不进,已经分别买了2块电池换过都一样。
测量结果:充电的一对mos管正常,换了试过。接口有一根黄线没电压,没图纸不知道干嘛的
充电芯片是BQ735,各脚位都有电压,ACDET正常2.7V,就第七脚IOUT没电压。订了芯片还没回来。
求大神指点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查的吗。那个黄线是开启电池存电的吗,BQ735的IOUT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同时接电池和电源的时候,充电电感是7.5V,这个电池标准电压就是7.5V   这是对的吗,充电电压应该是19V吗??

网友:
查一下图纸充电芯片电路

网友:
淘宝找下图纸

网友A:
不充电能放电不,如果能先排除电池本身再查充电电路

网友:
为学习来的,,,我学习学习

网友B:
7脚的意思是:缓冲适配器或充电电流输出,可选的SMBus命令chargeoption()。电流输出电压的20倍
感应电阻差分电压。放置一个100pF的或更少的陶瓷去耦电容的电流输出引脚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能放电不,如果能先排除电池本身再查充电电路

能放电,就是显示在充电,但是实际根本没充进去,电池买了2块  不同地方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的意思是:缓冲适配器或充电电流输出,可选的SMBus命令chargeoption()。电流输出电压的20倍
感应电阻差 ...

好高深啊,不明觉厉,是说7脚控制充电电流吗。7脚没电压是芯片本身造成的吗。其他脚除了地都有电压

网友C:
电池接口无非就是正  I2C 电池插入检测 地引脚功能,你那个黄线应该是电池插检测引脚
IOUT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充电电流监测输出,告诉EC的
不充电,电池是换过,主要引脚查过,就换一下芯片,查一下反馈,充电检流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我直接不修了

网友:
不充电头痛

网友:
换一个充电芯片试试,看看有木有哪里短

网友:
换充放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口无非就是正  I2C 电池插入检测 地引脚功能,你那个黄线应该是电池插检测引脚
IOUT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

没有图纸不好查

网友:
24735换了几个都一样  都是不出IOUT     然后ILIM电压是0.8V  正常吗

网友:
解决了,最后竟然是隔离保护管有一个sd脚短了,因为以前修的这种情况如果隔保短路充电会5A,没往这上面想,所以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