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ACER 4710 笔记本电脑 故障现象:开机按键有3点几电压,按下电压变低电平

楼主(2017-06-11):
机型:ACER 4710 笔记本电脑 故障现象:开机按键有3点几电压,按下电压变低电平,但是还是不能开机不能触发,待机3V 5V位置有电容烧了一孔,MAXIM 8744E 有点发烫,换了EC  WPC8763LDG 再换了电容和MAXIM 8744E 和MAXIM 8717E 和四个八脚芯片 8884换了两个6690AS也换了两个,  MAXIM8744还是有点发烫,开机键有3点几电压但机还是不触发,那里出问题?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继续跑电路啊

网友:
量MAXIM 8744E旁的小电容有3V  5V  电压,但是外面的大电感就没有3V 5V待机电压

网友:
还未发现短路的地方, 现在就是MAXIM 8744E发烫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了没

网友:
桥有问题,桥片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加焊南桥还是南桥里面有短路?

网友:
芯片发烫就是有短路,测量脚位

网友:
是不是测量MAXIM 8744E 每个脚连接的电阻和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发烫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估计是哪个芯片短路了,对照图纸线路看看,需要耐心点

网友:
换板吧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