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2.2 不触发

楼主(2017-06-11):
测量3,5V都没有。查8206条件测量VIN6脚 19V,SKIP29脚2V,LDO7脚5V,,REF1脚2V,EN1  14脚没电,EN2 27脚没电,EN LDO 4脚 没电。是先查EC还是查芯片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有通病    论坛有

网友:
加热EC附近试试。

网友A:
查ec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35v也会不正常

网友:
EN脚是EC管理的

网友:
是先查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35v也会不正常

BIOs没刷 我看点都没出来就没动BIOS

网友:
先查一下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