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全屏无触摸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1):
机器型号:IPAD AIR2
故障现象:全屏完全无触摸
维修过程:
  朋友拿过来一台ipad air2,无触摸,据说是拿到武汉本地的汉口武昌市场的维修店都去过,或说修不好,或报价狮子大开口,要价700+......一时气愤在家放了好一阵,后来和我联系上,送到我偏远的店里。
  拆机检测,焊盘上有厚厚的焊油,触摸IC应该是被加焊过,先不管。查触摸IC的工作条件,首先测供电,C4019上测不到 PP5V25_GRAPE的5.25V,C4108测不到1.8V的PP1V8_GRAPE_EXT_SW,先打周边供电的值,无短路迹象;重新开机,再测电压,果然发现在启动白苹果时,C4019上有5.2V左右的电压瞬间闪过,看来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
  根据触摸电路的工作原理,IPAD启动时,PMU先输出 PP5V25_GRAPE给触摸IC,等CPU检测到触摸IC U4100后,通过I2C总线通知PMU,U4100等芯片保持5.25V供电输出,反之,检测不到时,会通知PMU停止触摸IC的供电。这就是刚开机能测到,之后测不到的原因,不然盲目换个电源IC,浪费钱,又不能解决问题,哈哈,IPAD上的芯片,价格都不便宜哦!另外,根据图纸显示,PP1V8_GRAPE_EXT_SW这路供电由黑触摸U4003内部降压输出,同时为I2C_GRAPE总线信号提供上拉电压,所以没有5.25V,剩下的动作都不会有,包括PPVDD_STINGER_BOOST的20V左右的升压等。
  IPAD AIR2上触摸IC一共三个,两白一黑,其中白的是一主一副,U4100为主,U4150为副,黑触摸U4003,从原理图中看出,只有主触摸U4100与CPU直接通信。取下U4100,主要打到CPU的总线二极体值,先后共发现五个焊点有问题,轻戳值较大,重戳接近正常,后来干脆无穷大了,看来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

接下来,就是纠结的飞线,手工不好,比较难看,各位大神们多包涵

补好点,植好芯片,安装

装好之后,重新上电,5.25V 1.8V 20V等电压都能正常测到,测试触摸已经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不足之处,望各位大神指正,多谢!

 会员12073302元2023-2-3 11:01

网友:
手工算可以了  ipad  手机这种问题都不少

网友:
这种问题是要一定的手工了。不然没办法弄元器件太小了

网友A:
昨天刚刚升级一台6S,现在不开机头疼了

网友B:
看在你飞得这么牛的份上给你

网友C:
这几根飞到U里面了吗

网友:
补点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在你飞得这么牛的份上给你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根飞到U里面了吗

是飞到背后的测试点,飞到U里,那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点补得已经可以了!谦虚

网友:
好羡慕你们修手机的  手工这么好  可惜我之前是个修笔记本的

网友:
关注你,技术不错,双击666

网友:
楼主这技术厉害啊。平板都不敢修

网友:
楼主对ipad触摸的工作原理分析的真清楚

网友:
平板 没怎么修

网友D:
楼主PAD的原理搞的很清啊。我PAD的资料发点呢.
楼主,U4150 也就是第二个白触摸。不装的话会怎么样?是部分触摸不灵吗?有没有试一下

网友D:
楼主说P1V8_GRAPE_EXT_SW 这个电是黑触摸内部调出来的,是这里看出来的吗?还是从其它地方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P1V8_GRAPE_EXT_SW 这个电是黑触摸内部调出来的,是这里看出来的吗?还是从其它地方看出来的?

是的,看图是黑触摸发出来的。第二个白触摸连着J4040,信号都是 MT_PANEL_IN,主触摸连着的J4020全是 MT_PANEL_OUT,我还没有这样试,如果不装,应该是没有触摸的~ 记得有人试着把两个白触摸位置颠倒,然后触摸也倒过来了

网友:
这个手艺只要老司机做得到,还打圈圈,已加分。欢迎多多发帖分享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刚升级一台6S,现在不开机头疼了

不开机,触发了没有,电流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PAD的原理搞的很清啊。我PAD的资料发点呢.
楼主,U4150 也就是第二个白触摸。不装的话会怎么样?是部 ...

全部失灵,好像还会重启不进入系统。,

网友:
牛人真的好多 学习了

网友:
正好需要 学些了

网友:
线太粗了 会不会芯片顶到 容不下去

网友:
对我的启示:有的电压是变化的譬如刚才有现在没有。有的阻值也是变化的譬如轻触和重戳阻值不同,是浮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部失灵,好像还会重启不进入系统。,

楼主PAD技术哪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开机,触发了没有,电流多少。

升级,在线升级吗?卡白苹果吗?连电脑刷个机看一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看图是黑触摸发出来的。第二个白触摸连着J4040,信号都是 MT_PANEL_IN,主触摸连着的J4020全是 MT_ ...

的确,两个座子一进一出。我分析一下。。首先J4040座子接收到屏上传来的信息,分别送到两个白触摸。两白触摸和黑触摸通讯,完了把处理好的信号再送到J4020给到屏上。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的确,两个座子一进一出。我分析一下。。首先J4040座子接收到屏上传来的信息,分别送到两个白触摸。两白 ...

应该不错,是这么理解~

网友:
手机涉及到掉点补线的  能补好的 手工都可以

网友:
*脏话*、楼主牛逼、看着图片就知道显微镜挺给力啊!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这么多线都飞好了!

网友:
呃。。 看着好复杂。。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错,是这么理解~

向楼主学习来的。。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开机,触发了没有,电流多少。

触发开机电流正常。。20毫安60毫安80毫安。。。刷机的时候解压完固件,一直卡在等待IPHONE。。。一直停住没反应 屏幕也不亮

网友:
大神,膜拜。技术好不说,对IPAD原理理解的如此透彻。很多人都停留在修通病经验。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扎实,手工也是杠杠的!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显微镜呀  看得好清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显微镜呀  看得好清楚啊

国产品牌,宁波舜宇,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品牌,宁波舜宇,便宜货

是什么型号的呢 可否说一下呀{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