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plt_rst杂波,维修

楼主(2017-06-11):
联想e47lplt_rst杂波,有时显示不定时没图像死机,有时不显示,问题出在给CPU发送复位的一个门控上,原型号7414,实在找不到这个型号,只好换了个7408,由于原来一脚是空脚,那么只要把7408的1,2脚短接,就可以达到7414的效果了

网友:
有图嘛,平台复位有杂波,信号有杂波没有吧,是不是平台复位电压有时变小啊

网友:
上图就好了

网友:
有图看N就好玩了啊。。。。。。。。。。。。。。。。。

网友A:
把U31的2 4脚直接接到一起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U31的2 4脚直接接到一起也可以啊!

那样把 cpu复位也变成0-3.3v电位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把 cpu复位也变成0-3.3v电位信号了

可以是可以,没有delay了

网友:
没有的示波器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