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nspirron one 2020 暗屏简单修复

楼主(2017-06-11):
一大早客户拿一台DELL lnspirron one 2020 ,板号:11078-1PIH61R48.3HC01.011
客户描述说,开机不显  当时很忙就直接叫客户留下联系方式 机子留下 维修     忙过后 ,看故障,开机显示是看不见图像,但是看电流的跳变完全正常,于是掏出手机打开手电,在屏幕上 能看见画面  于是怀疑是显示高压板无法生压 造成供电不足  显示暗屏
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才开直接加了一个19V电容, 开机看  亮了 ,这可高兴安逸啦   不过好景不长 用了10来分钟   后涛声依旧啊   只有拆下来多加两个,装机试机,烤机一天多 故障修复    这真是简直了  必须加3个 才好 附BIOS备份

DELL lnspirron one 2020 BIOS资料.rar

网友:
这个是led升压版吗

网友:
学习一下          积分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人就是牛人,呵呵服你

网友:
好东西  先收藏下来了

网友:
估计还是LED升压板子还是灯条不良,很大几率会返修

网友:
这样能行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了,加了3个电容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A:
再说一下 开始 换了一个电容好了一会,然后变两个,3个 最后4个用了一天,现在看以后稳定不。

网友:
厉害了 这样也行?

网友:
666真牛逼了。。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

网友:
加了两个还是不行   准备再加两个

网友:
我加了6个电容 才好

网友:
学习一下,收藏了,不知楼主加电容是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也得像写文章一样了。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了四十个字符。二十个文字。呵呵真是无语 手一抖,币拿走

网友:
加了两个电容,结果搞定了!从哪里来的灵感。佩服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吧 会返修

网友:
学习了。。。     再加两个还是很大几率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下 开始 换了一个电容好了一会,然后变两个,3个 最后4个用了一天,现在看以后稳定不。

我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 ,不过我直接在他空的地方补一个电容。你这个现在有返修没有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B+电压出问题的多还有开关信号

网友:
加电容那个也行,这是什么原理呢?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
bios 有用  下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