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S5520HC 维修

楼主(2017-06-11):
客户送来一块服务器主板,S5520HC ,点不亮.   加电一试,短路了. 量12对地为1.    看来看去,没有明显烧伤的地方, 于是决定烧机.   一烧问题出来了,坏了一个电容 . 换了,就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跟客户解释,换了这么一个小电容,维修费还有谱吗?

网友:
你想赚钱就不改这么说 服务器主板一般都比较值钱  你要是报了一个电容坏了 信不信就给你二十块最多了 好的客户会给你工钱五十块  这点是不用想的 除非你不想赚钱

网友:
随便焊几个芯片脚    报高点

网友:
如何报价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就说坏个小电容,我想客户顶多给你个50元,多了不会给。遇到不客气的恐怕直接就拿走。

网友:
看到这主板背面密密麻麻的针脚,我头都大了,楼主三两下就搞定,真的学习了,真没见过两路CPU的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先报价,再维修……报价看情况的……

网友:
真是捡钱的板子.

网友:
肯定不能跟客户说 就换了个电容

网友:
修了什么不重要,看服务器价值,看板价值   报价就有底了。。。。

网友:
捡钱的活 啊     这钱赚的

网友:
先报价再修直接报200再别的芯片上弄点悍膏上去】

网友:
直接报价再维修修好客户只能乖乖给钱了

网友:
  测机问题,收钱啊,技术是无价的

网友:
双路服务器,不知道哪个平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