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M 不触发维修NM-A273 1.0

楼主(2017-06-11):
不触发用户说进水 ,拆开吹干了。就开不起机,自己拆开看,没有进水的痕迹,裸板也不触发,按开机键电流不变,按时序修吧,待机3V 5V有,ec供电有LID acin .......RSMRST也出来了 EC 应该正常,查桥吧, SM_INTRUDER# INTVRMEN SRTC_RST RTC_RST  SUS_3_3 都正常 (V5REF_SUS没搜索到信号,不知道是没有还是?)怎么还是不触发呢,找到是个电阻两端都有3.2v   sus3_3s是一个节点过去的 。刷了程序还是不行,难道要吹桥 ,这个黑胶看到就伤神,算了还是吧几个加个焊吧,加焊后居然触发了,为了验证稳定,冷却10分钟再试试,还是触发,一连串试了好多次,时间也延长,都可触发,捡到便宜了。哈哈! 附 一个买的程序和备份的程序

nm-a273 rev 1.rar

网友:
估计还得返修撒

网友:
还得多试试 ,这几个电阻没标电阻号,也不知道是那个电阻加焊好的,也没点位图,反正现在好了 试一两天在说

网友:
这些经验多了 修起来节约时间

网友:
单CPU的是容易空焊的!

网友:
现在笔记本返修了,故障开机一小时掉电,有时候半小时,求思路。

网友(2019-01-25):
那几个电阻是进水的位置不?为什么就加焊那几个电阻呢。

网友:
这问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