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370R4E板号BA41-02176A待机时有时无

楼主(2017-06-11):
碰到一个三星370R4E,待机时有时无,加焊待机芯片无果,毫无思路,会和bios有关系吗?有没有大师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这个查哈 BIOS待机有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查哈 BIOS待机有没有电压

bios1脚有时0.15有时0.5,其他脚无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1脚有时0.15有时0.5,其他脚无电压

这得用示波器测量,用万用表不准

网友:
没待机的时间看待机芯片开关机是否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得用示波器测量,用万用表不准

完了完了悲剧了,没有示波器呢

网友:
看看线性电压出来没,MOS管不良导致输出时有时无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啊!

网友:
查下待机电压阻值正常不,滤波电容可以换换看以及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