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开机0.45掉电

楼主(2017-06-11):
客户刚把机器拿的时候,dell 1440 开机0.45掉电 ,我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敷衍客户走了,拆机,第一件事就是把主板的电池抠了放电,放电后,开机跳到0.45不动了,有时候通电待机0.03,还不短的变化,我心想可能是主板那里有短路了,待机电压过高,但是有时候又正常,那就一步步测电压了,正常能开机的时候手放在显卡上面要一会好烫呀,这温度不对,3.3V 5V  1.8V 正常,测CPU无电压,修到这里我想大家 要开始修CPU电压了,我想这种机器CPU电压应该是最后才出来的,于是就测显卡电压,当测到1.05电压,只有0.5V,这个电压 不对,于是就测了一下后面的电阻,短路了,在看了一下图,1.05V是供给显 卡的 ,哥打字太累了,最后告诉大家结果吧,是显卡背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搞得我显卡都拆了,直接在1.05V上面断开不了,

网友:
很少这样坏

网友:
分享给大家,已免走弯路,和我一样把显卡给拆了

网友:
这些经验多了 修起来节约时间

网友:
虽然费了时间修好就好了

网友:
能搞定,有银子收,就挺好了。

网友:
这个好,节省时间,会玩。

网友:
学习 最近发现好多人发帖说显卡上面或者背面电容坏的 我怎么就没碰到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也是晕的,不过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短路还能有0.5V?发烫吗?

网友:
昏倒了。我的大侠。

网友:
哈哈,楼主,我昨晚捡到了一条咸鱼,是充不进电,原来是进电的座子脱焊了

网友:
短路还掉电,好经验。

网友:
遇到短路的还是应该先拆容易的,显卡拆了不是它的问题好麻烦,机器寿命也降低了

网友:
显卡,和1.05供电芯片都烫得很 还有这路电容都烫

网友:
真是什么故障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