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梦想家MQ191W

楼主(2017-06-11):
今天修了这个显示器我的是驱动板按键电压1.2V不够3,3V 顺着找到一个电容C412漏电拆了就好了顺便备份了程序

梦想家 MQ191W 2025.zip

网友:
这个算你运气好,是电容漏电,之前修道一个ACER的也是开关电压低,最后换了MCU才好的

网友:
哪个漏电了 咋看不到换的那个

网友:
你仔细看有把平口起子头的那个

网友:
怎么找到的漏电电容 一个一个拆的吗

网友:
开始以为是按键板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驱动板按键连着的小电容随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