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刷BIOS该选那个?

楼主(2017-06-11):
    在论坛里找了几个联想Y485P的BIOS,适配的机型和主板版本号都对的,解压后大小都为4M,拿winhex 打开对比,却各有不同,到底该选用那个呢?

     想刷一下之前的BIOS,编程器提示文件过大,超过4M,之前是进系统在WINDOWS下刷的,刷新成功,正常使用,(后来一年多以后才出的故障)怎么回事呢?
  请大神指教

网友:
骚年!别纠结那么多~~~~~

刷我这个就OK了~~~~~

网友:
你要找相同再合成啊!前面的代码是在开机时导入得

网友:
直接按版号搜索 下载刷写BIOS就可以

网友:
论坛BIOS版本太多了,最近也在清理啊

网友:
bios  5.44M肯定不对,要做分离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t=yes&kw=8642p看看需要哪一个,自行下载

网友:
论坛很多

网友:
最好是 合成出来的

网友:
你要找相同再合成啊!

网友:
什么编程器啊  还会提示过大

网友:
直接到X宝买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下载刷新了论坛的BIOS,已修复

网友:
文件不对  一般1 2 4 8M的

网友:
上面 这个可以亮机,测试过了,上面 这个可以亮机,测试过了,

网友A:
能问下机器是什么故障吗? 下次遇到了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机器是什么故障吗? 下次遇到了直接刷

联想Y485P开机黑屏多时才能自检完成能进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467027

网友:
2个都刷是最好的 工厂设计是这样...

网友(2017-07-11):
这个机器的最新bios的是不是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