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隆的故事

楼主(2017-06-11):
联想屏幕花屏,外接显示,尼玛,换了新屏直接黑屏。几个意思啊?

网友A:
哎 ,学艺不精,,,,,,,,,,,,,,尴尬的地步

网友:
怎么个花屏? 楼主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学艺不精,,,,,,,,,,,,,,尴尬的地步

在换回原屏测试 什么现象

网友:
太奇葩问题了,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你把原来的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显示器?  显示器还可以外接?

网友:
哎,新手就是啥都不会

网友:
屏线很少花的,一般屏和显卡虚焊多些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原屏带程序的?注意注意,或者是你带电工作,把主板烧坏了

网友:
显卡  排线  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