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黑屏

楼主(2017-06-11):
  进PE 正常  开机显示也正常  到WINDOWS 桌面的时候黑屏  BIOS已刷  cpu 供电8条腿的那个管子也换了   还有哪里有问题?  显卡芯片坏了 ?

网友:
有图像没背光 强改个背光

网友A:
楼主换的是通病  5930吗?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呢 安全模式呢  bios改显示模式呢 都没试?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芯片问题 那个8脚的芯片是CPU供电  5910 这个是否换对 》?

网友:
不打驱动试试呢

网友:
先考虑软件因素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以再换一下CPU供电管子试试看

网友:
温度呢?用波波量电容看看稳不稳

网友:
安全模式禁用独显试试

网友:
           显卡 问题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先考虑一下驱动,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进安全模式这些看看

网友:
到桌面才黑  显卡吧

网友:
重装系统呢

网友:
是不是暗屏,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可以改成集显看看

网友:
这机子北桥爱坏把 通病呢

网友:
你这个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的是通病 5930吗?
嗯 就是5930

网友:
机子搞好了 换了4个5930才好的 !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再换个5930 吧 有些换上5930温度高 一会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