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之小修HP TPN-Q113 掉电不显示

楼主(2017-06-11):
通电可触发、但是马上掉电、上电电流 不稳定、拆机、看看吧、刚刚拆到 键盘 看到轻微的进水、以为是 键盘 导致的 掉电 、除掉 上电 还是一样 、看来并不是 这里的原因、继续 取出裸板 看到并无 进水 腐蚀 发霉 等。。。症状 、好吧 既然能触发 但是掉电 可能 因为 却供电 引起的 上电 掉电 、这样 案例 比较多 比如 纬创 就是典型的、 好吧 既然 裸板 那么 拆掉 外设、此时 板上还有一个 32GB的 启动硬盘 、拆掉 上电 亮机! 维修 结束、 真相大白 原来 是 因为小硬盘的 烧坏 引起的 、发帖不易 。天 太热了 、

HP TPN-Q113 DAOU33MB6DO REV_D PCH EC BIOS亮机备份.rar

网友A:
这情况楼主一般怎么跟客户说 ?

网友B:
说主板坏了 硬盘也烧了 要修主板 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楼主一般怎么跟客户说 ?

恩、你懂得 还是不要讲明

网友:
赞一个,这都能捡到

网友:
这都能捡到  顾客送钱来了

网友:
外设引起的掉电,也是不易啊。

网友:
这个都检到了不错哦

网友:
看来捡到宝了

网友:
硬盘短路导致电压拉低了

网友:
外设引起的掉电

网友:
感觉在数钱此时

网友:
哈哈 不过这种有些客户不好忽悠 他是不懂 但是就认定是硬盘坏了导致不开机

网友:
赞一个啊,这运气也不错

网友:
呵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网友:
哈哈,楼主,我昨晚也捡到了一条咸鱼,是充不进电,原来是进电的座子脱焊了

网友:
呵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网友:
这可怎么给客户说,也不能便宜了客户,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主板坏了 硬盘也烧了 要修主板 换硬盘

也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
我当时搜索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搜索到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捡了一条咸鱼!

网友:
我想知道你怎么收到钱钱

网友:
捡钱的事情怎么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网友:
修过几个机器,也是闪存坏了,一个短路不开机,一个系统老是崩溃进不去

网友C:
楼主给客户怎么报价的呢
给一秒、任性
那个是 老板的事情。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客户怎么报价的呢
那个是 老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