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 有通病吗

楼主(2017-06-11):
电流 0.4 桥不发热
通病

网友:
这个貌似没有吧。

网友:
这板有NEC吗? 有的话干掉再说。。

网友:
0.4 看看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NEC先干掉,再查查硬盘下面电容

网友:
先换掉NEC大电容先试试

网友:
通病也许不适合你的机器 还是先查下具体问题吧

网友:
你去查下桥的条件了

网友:
上电0.4的话就先查一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时钟,复位有没有

网友:
温度呢?用波波量电容看看稳不稳

网友:
在触摸板下面容易断线,什么信号忘记了

网友:
自己啥都不查,还问来问去。哪有不劳而获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吗,硬盘下面有贴纸的话就是下面电容发霉了

网友:
查电压吧! 这机子通病好像没有吧!

网友:
NEC大电容吧

网友:
有遇到过。。。。

网友:
0.4 电压都出全了吗

网友:
南桥背面的电容, 你到论坛去找找, 有图片的, 记不太清是不是这个型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