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d3l 主板 反复断电重启 无复位,拆U24 U25(S26 PGB9A8)小8脚芯片,修好OK

楼主(2017-06-11):
同行送修 ga-p55-ud3l 主板 反复断电重启 无复位,排除电源 开关 内存 显卡故障后,
直接 把 CPU风扇供电接口 旁边的  小8脚芯片 U24 U25(S26 PGB9A8)拆除掉了,修好显示OK,测试OK

网友A:
你说的让我这个19积分的小白一点听不懂?哪家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让我这个19积分的小白一点听不懂?哪家复位?

主板 诊断卡,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诊断卡,无复位

哦!我这修机器不用诊断卡!怪不得不懂

网友C:
最好上个图,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CPU的供电芯片有关.

网友:
我好像之前也有这块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个图,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偶尔能 图片 能上传成功,  经常点击 图片  没有 反应!  现在 又无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 图片 能上传成功,  经常点击 图片  没有 反应!  现在 又无法上传!

尝试了 很多次,终于 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 图片 能上传成功,  经常点击 图片  没有 反应!  现在 又无法上传!

可以把图存空间相册,编辑帖子的时候选取。另外图片要是体积太大,一般不会上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图存空间相册,编辑帖子的时候选取。另外图片要是体积太大,一般不会上传成功。

好!以后多上图!

网友D:
那个这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用?

网友E:
又是一个八角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这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用?

没有下电路图!   听说是  超频 微调电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一个八角小芯片

维修主板的福利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