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

楼主(2017-06-11):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主板,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十五秒后自动关了,鼠标键盘用不了,主板上没有USB跳帽,CPU,内存电源都换了,裸板点过也一样。usb电压5v,usb数据传输无短路。主板华硕A58M-K rev1.03有没有遇到过一样的大神,求解,或者是有图纸点位也好

网友A:
查 USB  OC#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 USB  OC#信号。

主要是没有图纸,你说的是USB中间两个信号线吗,中间两个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有图纸,你说的是USB中间两个信号线吗,中间两个没有电压

不是中间的数据线,华硕己这个是通病,伦论坛有案例,你搜下吧!

网友:
华硕822排阻容易坏,

网友:
用点位图查USB_OC# 这个信号,一般是在FCH的左边 472和822排阻分压检测的

网友:
论坛有主板子修过的贴 去看看

网友:
先找下 相关的点位吧 直接在论坛搜索下

网友:
这个华硕通病15秒,基本都822引起的

网友:
shu#在这里快速回复#有没有刷BIOS看看

网友:
对查usb oc#。上次一个我卖过的电脑出现这个情况以为主板问题发给售后又发回来还这样。一看,主机前面的usb端口插倒针了。浪费了时间和运费。,

网友:
没有图纸  应该有点位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