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5C 笔记本,开机后电流1.2A不显示,内存无波,焊北桥修好OK

楼主(2017-06-11):
同行送修  联想B465C 笔记本,3A平台,开机后  电流1.2A不显示,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无波型跳变,
拆主板,直接 上 效时 380   焊北桥   17组温度   4段 26秒,
焊完,开机,显示OK

网友:
380 不是那么好赚的  加焊一下 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到了。。AMD北桥很容易挂的

保修一个月!  没有关系的! 直接和客户说清楚,这种故障  不断根的,还会坏的!

又没有欺瞒 客户!

网友:
上传图片,亮机图片

网友B:
我是怕 AMD 的东西了。。。 4A 的还要够呛! CPU 是 AMD,南桥,北桥,显卡 。。这种主板我是怕了

网友C:
这种板子收钱的时候爽 返修的时候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收钱的时候爽 返修的时候烦

保修 1个月  基本 没有问题,返修 概率 很 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怕 AMD 的东西了。。。 4A 的还要够呛! CPU 是 AMD,南桥,北桥,显卡 。。这种主板我是怕了

AMD 就是 生产 工艺  有问题 ,和 INTEL  差 很多

网友:
我的也是1.2A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AMD北桥梁这种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