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开机不显示 有时开机电流上去就掉下来 谁这点位图 和图纸

楼主(2017-06-11):
A1398 开机不显示 16年的机 板号是 820-00426 有时开机电流上去就掉下来  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跑1.4几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谁这点位图图纸

网友:
没有  淘宝上看看吧

网友:
这个 只能淘宝找找

网友A:
显卡供电先掉把。

网友:
这么新,图纸点位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先掉把。

如会掉的话很快 没法测  客户说放了半个月用 开机就这样 我就觉得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少 再说这是16年的机子

网友:
找了  没找到

网友:
淘宝上找了 都没有 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会掉的话很快 没法测  客户说放了半个月用 开机就这样 我就觉得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少 再说这是16年的机子

新机器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六代的CPU吧!PCH都分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先刷个BIOS看看。

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应该是6代的

网友:
机器太新的  你只能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卖了哦 这里好像么有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不在保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不在保了么

进水了 保不了 后面给客户换了一片主板

网友D:
我也有个也是放了 一段时间  现在加电不显示,我的版号是820-3662-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也是放了 一段时间  现在加电不显示,我的版号是820-3662-A

我那个后面测出来了是 南板芯片的问题 换了桥就正常了

网友:
哈哈哈没有的  这种图纸找不到的  淘宝应该也没有

网友(2024-10-19):
A1398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398 820-3787-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398 820-3332-A 点位.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