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P-D3反复重启

楼主(2017-06-11):
Z87P-D3反复重启,无CPU供电,BIOS刷了  量CPU供电芯片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这些板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望各位多指点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
反复重启就是头痛,特别是技嘉的板。。。。

网友:
如果条件都正常的,可以考虑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再试试。

网友:
楼主拔掉12V供电还会重启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也是反复重启,换电管芯片好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不行就要按时序往前查,加焊下桥了

网友:
反复这个是一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