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内不显示外接显示维修一根线解决

楼主(2017-06-11):
接到机器为开机不显电流在1.5-1.6之间跳变,起初以为显卡问题,拿风枪吹了显卡,再装上铜管点了一下还是不亮,我就接了外显点了一下亮了,这下就知道从那里下手了,直接就先查屏供电和信号这一块,查了19V有,当查3.3V的时候只有0.85V,就查转换管查了一边有3.3V一边只有0.85V直接飞一根线解决,完美亮机。大家接到这样的机器要从简单的下手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判断故障 很重要,少走弯路

网友:
不错。。这个故障来得钱 爽。。。

网友:
这个电压可以外接试一下,能亮就直接查屏供电。。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不愿意秀华硕的机器什么都没有给个丝印也行啊

网友:
发帖 也可以这样  学习了

网友:
还是换管子或是查查条件吧,得不飞线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还比较多!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好几次 每次我都是短接过去

网友:
华硕主板连标记都没有很讨厌

网友:
不换管子一条线就解决问题,又学习了

网友:
一眼就能 判断问题所在 这才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
这个故障就是好,来钱快

网友A:
外显内不显,没屏供电飞线解决,楼主高效。

网友:
这个活最好  捡钱活

网友:
这个活最好 捡钱活
黑白天空
是的 这个来钱快
详情

网友:
建议能再细查下更好。万一那个地方再捣乱呢。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背光开启?

网友:
简单明了!很不错啊! 加分鼓励!

网友:
华硕这种机器屏接口无3。3V好修,其它故障导致不出电压的话找不到图纸就麻烦了,华硕的就算找到图纸也不好找元器件标识。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是一根线 但是楼主费心了 有技术才能修好

网友:
秒杀啊 实用

网友:
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
飞线就是快.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活最好 捡钱活
是的 这个来钱快

网友:
那应该先开始是暗屏 楼主没看清

网友:
楼主技术好,向你学习了

网友:
有的ASUS还有屏转换芯片的

网友:
主要还是能够准确的定位故障点,很多故障其实就是飞一根线或者吹一下就搞定的,但是要准确的定位故障在哪里,这个就需要有非常强的维修思路和理论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给屏供电的3.3v啊

网友:
应该加个保险安全点

网友:
....同样的故障。同样是飞线。居然没解决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啊

网友:
屏供电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供电3v不足

网友:
这种不换管子会不会开机白屏在亮机呢

网友:
华硕这台机修的比较多 还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C:
3.3V的屏供电没有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的屏供电没有转过去????

是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显内不显,没屏供电飞线解决,楼主高效。

sh手头正好有个 东芝C805的板子,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有竖线的有时候,

网友:
没有成本的维修

网友:
楼主这根线卖了多少钱?

网友:
没资料的机器就是恶心 只能盲修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最好管子拆掉在飞

网友:
这样接容易屏损坏

网友:
V3.2的BIOS发个,谢谢!

网友:
楼主这种现象不是灰屏或白屏吗

网友:
这是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
一后碰到就按你说的来、

网友:
技 术可以啊

网友:
是暗屏?的吗?

网友:
这个学习了,收藏先,后续遇到了,也来处秒杀

网友:
华硕很需要图纸,我就有好几个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快准狠呀,这种问题一般都飞线啦,恭喜楼主

网友:
这样省事,最好能找到根源,是一种乐趣

网友:
碰到这种也基本上是飞线,主要来的快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