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了一台E531 屏线烧

楼主(2017-06-11):
把屏线烧坏无背光无图像 把屏线接好后检测电压LCDVCC-CONN 电压0.8V不够3.3问题Q2102烧坏 换了以后电压都出来就是没图像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这机器带黑胶不敢动大东西 有没有同行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在线等 求帮助 加我QQ也可以363588082 求指导
无背光

网友:
谢谢了先保存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DELL V5-552G屏和屏线烧坏,订屏线回来,屏还没显示,没屏供电,亮度调节,开启信号都没电,全拉3.3v,OK.

网友:
这样烧坏 肯定烧了不少东西吧